丝杆上这个东西怎么用,和光电开关一起的,起限位作用吗?

楼主(2011-04-10):
如图:

楼主:
另外问下丝杆清洗用煤油还是柴油?柴油对防尘密封圈有腐蚀么?看有人说柴油会对滑块两端的刮屑塑料会有严重腐蚀

网友:
貌似是个转速控制之类的装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點,每圈的原點!

网友:
我有一同事做过这东西,就是一个光电开关,是起限位作用的,因为需要这个丝杠反复来回转动,调丝杠的耦合度的。这个成本比较高而且电路也复杂,后来改成了微动开关。
---------------------------------
你这个上面具体是干啥的?得你自己去研究了,大家只能说说各自的看法。因为没法知道你这东西是干嘛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一同事做过这东西,就是一个光电开关,是起限位作用的,因为需要这个丝杠反复来回转动,调丝杠的耦合度的。这个成本比较高而且电路也复杂,后来改成了微动开关。
---------------------------------
你这个上面具体是干啥的?得你自己去研究了,大家只能说说各自的看法。因为没法知道你这东西是干嘛用的?

光电开关的型号的是ee-sx 671,发现顶部有个标签,依稀还能看到LIMIT的字样,看来确实是限位的,不过具体怎么限位的我也不知道,还有丝杠的耦合度是什么?

网友:
欧姆龙的槽型光电开关,也许用来做原点归位的

网友(2011-08-02):
应该是计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