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秀我自己设计的工控板 28点

楼主(2011-04-10):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29820PJSQBH.JPG(文件大小:1.03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101_2952.JPG)

  10点继电器输出 6点晶体管输出,12点光电隔离输入

网友(2011-08-15):
我也来跟一个(20点输入/16继电器出/4AD/2DA,CAN/ETHNET/RS232/RS485)

网友:
楼下好漂亮啊

网友:
不错啊~LZ是湖南师范的啊

网友:
连外壳一起秀吧。没有外壳不易用。

网友(2011-09-20):
好佩服啊  真的很漂亮啊 呵呵

网友(2011-11-23):
不错,挺漂亮,电源、输入输出、cpu一般要隔离,不知道楼主如何考虑的,介绍一下经验吧

楼主(2012-01-08):
最近做的一个,算是一个工控板吧!呵呵

楼主: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711347QDXG5K.jpg(文件大小:3.45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3.jpg)

楼主: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711351C2L3Y3.jpg(文件大小:3.45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32.jpg)

网友:
请问路灯控制有没有稳定的方案,要带实时时钟和温度

网友:
请教楼主的光耦隔离输入电路是如何处理的,我的电路当输出接单片机IO口时,读到的一直为高;当悬空时,就能正常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近做的一个,算是一个工控板吧!呵呵

拿到两个你这样的壳体之后,发现不好,感觉塑料很脆,而且也不给配感光板,还要我自己去买。于是果断换了宁波三和的另外一款工控盒,要结实得多。

网友:
对真实环境下使用表示怀疑。不知能不能顶得住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兄,方便把pcb外框+db座,的pcb传上来么?正好也考虑买这类外壳用,年后到电子市场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款?发个网址推荐下

网友:
给力的师大啊!!!

网友:
控制板是个永远不会消失的应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宁波三和的另外一款工控盒
那里买的给个网址吧

网友:
粗一看,结论如下:

整齐是整齐,但是光耦下面怎么还有铺地呢,安规过不了;如果是共地系统,耦合信号线浪涌和脉冲群是怎么考虑的呢,似乎没有相应的防护措施。
直插光耦的管脚距离背面贴片器件太近了,由于有继电器,不能过通孔回流焊,这个板子只能通过选择性波峰焊和手工焊生产。

楼主的设计水平还欠成熟。:-P

网友(2012-02-13):
哇出售不啊

网友(2012-03-28):
设计的很漂亮嘛

网友:
竟然用的是STC的单片机。

网友:
外壳是哪里搞的啊?

网友C:
哈哈,lz的DB9封装画错了;另外千万别用这种可拆的端子排,你会后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lz的DB9封装画错了;另外千万别用这种可拆的端子排,你会后悔的

此话怎讲?这种接线端子会有什么隐患吗?

网友(2012-08-17):
收藏一下吧,虽然不开源,但是看上去也不错。

网友D(2012-09-18):
自动化到底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动化到底做什么的

点个灯到卫星上天

网友:
这种东西 一般是程序写好呢 开放指令呢  还是根据实际需求再定制呢?

网友:
能留个Q吗?交流下

网友:
你好
你的联系方式?可以公开吗?我需要了解下你的作品,有意向购买啊

网友:
留名 做过这些

网友:
这种控制器我也有,并且实际用于工程中,超过5000套。 QQ:58112446

网友(2013-07-18):
经鉴定,这个人是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