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刀断了!双刃立铣。哪位知道北京一般刀具哪里卖呀?顺道问下,哪里有PVC板,亚克力

楼主(2011-04-10):
今天终于有点空,准备将一块电木板铣平做垫板.用ARTCAM生成好刀路。在铣的时侯,为了追求最大面积边上的余量留小了,刀打在压板上废掉了.在北京没有找到哪里有卖刀的。只能暂停了,哪位知道北京一般刀具哪里卖呀?3.175的柄

网友:
回复 楼主:

去淘宝凑合买吧,快的话一两天就到,质量勉强说的过去

网友:
德外北沙滩五金一条街,有至少2个刀具店。

网友:
淘宝找个同城的,用快递比自己买省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德外北沙滩五金一条街,有至少2个刀具店。

是北沙滩桥西那条路么?

网友:
东南四环成寿寺路的朝龙市场是一个差不多比较全的机械五金市场,可能是北京最全的。京开路三四环中间的京开五金市场主要给工程服务,也有很多刀具卖。在北京搞机械应该去看看。

网友:
开车去免费停车,尤其是朝龙,南边有个大厅,北边几百米还有一个大院,各大刀具厂都有门市。够转一天的。

网友:
强烈建议taobao

网友:
刀还是建议在当地门店买,1可以货比三家,2也许会发现很多更好用的刀具,3质保有保证,有问题可以换不行也能打架。你一般铣什么材料啊,对铝以下硬度我一般选哈尔滨第一刃具厂的高速钢(白钢)刀具,以上的一般买进口的,进口的贵啊一根4MM的双刃键槽天津要70多,不过真的很好用啊。哈尔滨的一般10元以内搞定,进给率低一点,一定要加切削液,切记切记(30%甘油+65纯净水+5%机油用电钻打匀)木头就不要用切削液了,用吸尘器吸吧

楼主:
PCB回复【8楼】wsgj0 武装机器猫
刀还是建议在当地门店买,1可以货比三家,2也许会发现很多更好用的刀具,3质保有保证。你一般铣什么材料啊,对铝以下硬度我一般选哈尔滨第一刃具厂的高速钢(白钢)刀具,以上的一般买进口的,进口的贵啊一根4mm的双刃键槽天津要70多,不过真的很好用啊。哈尔滨的一般10元以内搞定,进给率低一点,一定要加切削液,切记切记(30%甘油+65纯净水+5%机油用电钻打匀)

主要是PCB。金属的不用。顶多亚克力开孔!

网友:
京开五金市场进大门往右一拐停车,旁边就看见好几个刀具店,有哈尔滨第一刃具厂的店,也有雕刻刀卖,我见过。3.175的柄

网友:
当然朝龙就更多了。

网友:
建议到朝龙买东西不要看见了就买,我买了好几次都是刚买完,又转了几个店,发现更便宜、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建议到朝龙买东西不要看见了就买,我买了好几次都是刚买完,又转了几个店,发现更便宜、更好。

谢谢了,回头去看看!

网友:
中国正泰集团京联机电设备公司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收费站南150米路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