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CSerialPort类

楼主(2011-04-10):
群里的哪位大哥能发我一份CSerialPort类的CPP和头文件,我网上下载了好几个,都有问题,纠结
用在MFC开发串口通信上的

网友:
http://www.pudn.com/downloads112/sourcecode/embed/detail466844.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能发我一份邮箱吗,我去看了下,好像没有CSerialPort类的,我的邮箱是871317392@qq.com

网友:
///////////////////// Macros / Structs etc //////////////////////////
#ifndef __SERIALPORT_H__
#define __SERIALPORT_H__
/////////////////////////// Classes ///////////////////////////////////////////
////// Serial port exception class ////////////////////////////////////////////
void AfxThrowSerialException(DWORD dwError = 0);
typedef void (* pOnReceiveData)(void*,DWORD);
class CSerialException : public CException
{
public:
//Constructors / Destructors
        CSerialException(DWORD dwError);
        ~CSerialException();
//Methods
#ifdef _DEBUG
        virtual void Dump(CDumpContext& dc) const;
#endif
        virtual BOOL GetErrorMessage(LPTSTR lpstrError, UINT nMaxError,        PUINT pnHelpContext = NULL);
        CString GetErrorMessage();

//Data members
        DWORD m_dwError;

protected:
        DECLARE_DYNAMIC(CSerialException)
};

//// The actual serial port class /////////////////////////////////////////////
class CSerialPort : public CObject
{
public:
//Enums
  enum FlowControl
  {
    NoFlowControl,
    CtsRtsFlowControl,
    CtsDtrFlowControl,
    DsrRtsFlowControl,
    DsrDtrFlowControl,
    XonXoffFlowControl
  };

  enum Parity
  {
    EvenParity,
    MarkParity,
    NoParity,
    OddParity,
    SpaceParity
  };

  enum StopBits
  {
    OneStopBit,
    OnePointFiveStopBits,
    TwoStopBits
  };

//Constructors / Destructors
  CSerialPort();
  virtual ~CSerialPort();

//General Methods
  BOOL Open(int nPort, DWORD dwBaud = 9600, Parity parity = NoParity, BYTE DataBits = 8,
            StopBits stopbits = OneStopBit, FlowControl fc = NoFlowControl, BOOL bOverlapped = FALSE);
  void Close();
  void Attach(HANDLE hComm, BOOL bOverlapped = FALSE);
  HANDLE Detach();
  operator HANDLE() const { return m_hComm; };
  BOOL IsOpen() const { return m_hComm != INVALID_HANDLE_VALUE; };
#ifdef _DEBUG
  void Dump(CDumpContext& dc) const;
#endif

//Reading / Writing Methods
  DWORD Read(void* lpBuf, DWORD dwCount);
  BOOL  Read(void* lpBuf, DWORD dwCount, OVERLAPPED& overlapped, DWORD* pBytesRead=NULL);
  void  ReadEx(void* lpBuf, DWORD dwCount);
  DWORD Write(const void* lpBuf, DWORD dwCount);
  BOOL  Write(const void* lpBuf, DWORD dwCount, OVERLAPPED& overlapped, DWORD* pBytesWritten=NULL);
  void  WriteEx(const void* lpBuf, DWORD dwCount);
  void  TransmitChar(char cChar);
  bool  GetOverlappedResult(OVERLAPPED& overlapped, DWORD& dwBytesTransferred, BOOL bWait);
  void  CancelIo();
  DWORD BytesWaiting();
  BOOL  DataWaiting(DWORD dwTimeout);
//Configuration Methods
  void GetConfig(COMMCONFIG& config);
  static void GetDefaultConfig(int nPort, COMMCONFIG& config);
  void SetConfig(COMMCONFIG& Config);
  static void SetDefaultConfig(int nPort, COMMCONFIG& config);

//Misc RS232 Methods
  void ClearBreak();
  void SetBreak();
  void ClearError(DWORD& dwErrors);
  void GetStatus(COMSTAT& stat);
  void GetState(DCB& dcb);
  void SetState(DCB& dcb);
  void Escape(DWORD dwFunc);
  void ClearDTR();
  void ClearRTS();
  void SetDTR();
  void SetRTS();
  void SetXOFF();
  void SetXON();
  void GetProperties(COMMPROP& properties);
  void GetModemStatus(DWORD& dwModemStatus);

//Timeouts
  void SetTimeouts(COMMTIMEOUTS& timeouts);
  void GetTimeouts(COMMTIMEOUTS& timeouts);
  void Set0Timeout();
  void Set0WriteTimeout();
  void Set0ReadTimeout();

//Event Methods
  void SetMask(DWORD dwMask);
  void GetMask(DWORD& dwMask);
  bool WaitEvent(DWORD& dwMask);
  BOOL WaitEvent(DWORD& dwMask, OVERLAPPED& overlapped);

//Queue Methods
  void Flush();
  void Purge(DWORD dwFlags);
  void TerminateOutstandingWrites();
  void TerminateOutstandingReads();
  void ClearWriteBuffer();
  void ClearReadBuffer();
  void Setup(DWORD dwInQueue, DWORD dwOutQueue);

//Overridables
  virtual void OnCompletion(DWORD dwErrorCode, DWORD dwCount, LPOVERLAPPED lpOverlapped);
//
  int GetComPortNum() { return m_CurPortNum; }
protected:
  HANDLE m_hComm;       //Handle to the comms port
  BOOL   m_bOverlapped; //Is the port open in overlapped IO
  HANDLE m_hEvent;      //A event handle we need for internal synchronisation

  int m_CurPortNum;    //当前串口号
  static void WINAPI _OnCompletion(DWORD dwErrorCode, DWORD dwCount, LPOVERLAPPED lpOverlapped);

        DECLARE_DYNAMIC(CSerialPort)
public:
        pOnReceiveData OnReceiveData;
};
#endif //__SERIALPORT_H__

////////////////////////////////////////////////////////////////////////

/////////////////////////////////  Includes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serialport.h"
#ifndef _WINERROR_
#include "winerror.h"
#endif
///////////////////////////////// defines /////////////////////////////////////
#ifdef _DEBUG
#define new DEBUG_NEW
#undef THIS_FILE
static char THIS_FILE[] = __FILE__;
#endif
//////////////////////////////// Implementation ///////////////////////////////
class _SERIAL_PORT_DATA
{
public:
//Constructors /Destructors
  _SERIAL_PORT_DATA();
  ~_SERIAL_PORT_DATA();

  HINSTANCE m_hKernel32;
  typedef BOOL (WINAPI CANCELIO)(HANDLE);
  typedef CANCELIO* LPCANCELIO;
  LPCANCELIO m_lpfnCancelIo;
};

_SERIAL_PORT_DATA::_SERIAL_PORT_DATA()
{
  m_hKernel32 = LoadLibrary(_T("KERNEL32.DLL"));
  VERIFY(m_hKernel32 != NULL);
  m_lpfnCancelIo = (LPCANCELIO) GetProcAddress(m_hKernel32, "CancelIo");
}

_SERIAL_PORT_DATA::~_SERIAL_PORT_DATA()
{
  FreeLibrary(m_hKernel32);
  m_hKernel32 = NULL;
}
//The local variable which handle the function pointers
_SERIAL_PORT_DATA _SerialPortData;
////////// Exception handling code

void AfxThrowSerialException(DWORD dwError /* = 0 */)
{
        if (dwError == 0)
                dwError = ::GetLastError();
        CSerialException* pException = new CSerialException(dwError);
        TRACE(_T("Warning: throwing CSerialException for error %d\n"), dwError);
        //THROW(pException);
}

BOOL CSerialException::GetErrorMessage(LPTSTR pstrError, UINT nMaxError, PUINT pnHelpContext)
{
        ASSERT(pstrError != NULL && AfxIsValidString(pstrError, nMaxError));

        if (pnHelpContext != NULL)
                *pnHelpContext = 0;

        LPTSTR lpBuffer;
        BOOL bRet = FormatMessage(FORMAT_MESSAGE_ALLOCATE_BUFFER | FORMAT_MESSAGE_FROM_SYSTEM,
                                              NULL,  m_dwError, MAKELANGID(LANG_NEUTRAL, SUBLANG_SYS_DEFAULT),
                                              (LPTSTR) &lpBuffer, 0, NULL);

        if (bRet == FALSE)
                *pstrError = '\0';
        else
        {
                lstrcpyn(pstrError, lpBuffer, nMaxError);
                bRet = TRUE;

                LocalFree(lpBuffer);
        }

        return bRet;
}

CString CSerialException::GetErrorMessage()
{
  CString rVal;
  LPTSTR pstrError = rVal.GetBuffer(4096);
  GetErrorMessage(pstrError, 4096, NULL);
  rVal.ReleaseBuffer();
  return rVal;
}

CSerialException::CSerialException(DWORD dwError)
{
        m_dwError = dwError;
}

CSerialException::~CSerialException()
{
}

IMPLEMENT_DYNAMIC(CSerialException, CException)

#ifdef _DEBUG
void CSerialException::Dump(CDumpContext& dc) const
{
        CObject::Dump(dc);

        dc << "m_dwError = " << m_dwError;
}
#endif
////////// The actual serial port code
CSerialPort::CSerialPort()
{
  m_hComm = INVALID_HANDLE_VALUE;
  m_bOverlapped = FALSE;
  m_hEvent = NULL;
}

CSerialPort::~CSerialPort()
{
  Close();
}

IMPLEMENT_DYNAMIC(CSerialPort, CObject)

#ifdef _DEBUG
void CSerialPort::Dump(CDumpContext& dc) const
{
        CObject::Dump(dc);

        dc << _T("m_hComm = ") << m_hComm << _T("\n");
  dc << _T("m_bOverlapped = ") << m_bOverlapped;
}
#endif

BOOL CSerialPort::Open(int nPort, DWORD dwBaud, Parity parity, BYTE DataBits, StopBits stopbits, FlowControl fc, BOOL bOverlapped)
{
  //Validate our parameters
  ASSERT(nPort>0 && nPort<=255);

  Close(); //In case we are already open

  //Call CreateFile to open up the comms port
  CString sPort;
  sPort.Format(_T("\\\\.\\COM%d"), nPort);
  DWORD dwCreateProperty;
  if(bOverlapped)
  {
     dwCreateProperty=FILE_ATTRIBUTE_NORMAL | FILE_FLAG_OVERLAPPED;
  }
  else
  {
         dwCreateProperty=FILE_ATTRIBUTE_NORMAL;
  }
  // bOverlapped ? FILE_FLAG_OVERLAPPED : 0

  m_hComm = CreateFile(sPort,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dwCreateProperty, NULL);

  if (m_hComm == INVALID_HANDLE_VALUE)
  {
    TRACE(_T("Failed to open up the comms port\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return FALSE;
  }

  this->m_CurPortNum = nPort;
  m_bOverlapped = bOverlapped;

  //Get the current state prior to changing it
  DCB dcb;
  dcb.DCBlength = sizeof(DCB);
  GetState(dcb);

  //Setup the baud rate
  dcb.BaudRate = dwBaud;

  //Setup the Parity
  switch (parity)
  {
    case EvenParity:  dcb.Parity = EVENPARITY;  break;
    case MarkParity:  dcb.Parity = MARKPARITY;  break;
    case NoParity:    dcb.Parity = NOPARITY;    break;
    case OddParity:   dcb.Parity = ODDPARITY;   break;
    case SpaceParity: dcb.Parity = SPACEPARITY; break;
    default:          ASSERT(FALSE);            break;
  }

  //Setup the data bits
  dcb.ByteSize = DataBits;

  //Setup the stop bits
  switch (stopbits)
  {
    case OneStopBit:           dcb.StopBits = ONESTOPBIT;   break;
    case OnePointFiveStopBits: dcb.StopBits = ONE5STOPBITS; break;
    case TwoStopBits:          dcb.StopBits = TWOSTOPBITS;  break;
    default:                   ASSERT(FALSE);               break;
  }

  //Setup the flow control
  dcb.fDsrSensitivity = FALSE;
  switch (fc)
  {
    case NoFlowControl:
    {
      dcb.fOutxCtsFlow = FALSE;
      dcb.fOutxDsrFlow = FALSE;
      dcb.fOutX = FALSE;
      dcb.fInX = FALSE;
      break;
    }
    case CtsRtsFlowControl:
    {
      dcb.fOutxCtsFlow = TRUE;
      dcb.fOutxDsrFlow = FALSE;
      dcb.fRtsControl = RTS_CONTROL_HANDSHAKE;
      dcb.fOutX = FALSE;
      dcb.fInX = FALSE;
      break;
    }
    case CtsDtrFlowControl:
    {
      dcb.fOutxCtsFlow = TRUE;
      dcb.fOutxDsrFlow = FALSE;
      dcb.fDtrControl = DTR_CONTROL_HANDSHAKE;
      dcb.fOutX = FALSE;
      dcb.fInX = FALSE;
      break;
    }
    case DsrRtsFlowControl:
    {
      dcb.fOutxCtsFlow = FALSE;
      dcb.fOutxDsrFlow = TRUE;
      dcb.fRtsControl = RTS_CONTROL_HANDSHAKE;
      dcb.fOutX = FALSE;
      dcb.fInX = FALSE;
      break;
    }
    case DsrDtrFlowControl:
    {
      dcb.fOutxCtsFlow = FALSE;
      dcb.fOutxDsrFlow = TRUE;
      dcb.fDtrControl = DTR_CONTROL_HANDSHAKE;
      dcb.fOutX = FALSE;
      dcb.fInX = FALSE;
      break;
    }
    case XonXoffFlowControl:
    {
      dcb.fOutxCtsFlow = FALSE;
      dcb.fOutxDsrFlow = FALSE;
      dcb.fOutX = TRUE;
      dcb.fInX = TRUE;
      dcb.XonChar = 0x11;
      dcb.XoffChar = 0x13;
      dcb.XoffLim = 100;
      dcb.XonLim = 100;
      break;
    }
    default:
    {
      ASSERT(FALSE);
      break;
    }
  }

  //Now that we have all the settings in place, make the changes
  SetState(dcb);
  return TRUE;
}

void CSerialPort::Close()
{
  if (IsOpen())
  {
    //Close down the comms port
    BOOL bSuccess = CloseHandle(m_hComm);
    m_hComm = INVALID_HANDLE_VALUE;
    if (!bSuccess)
      TRACE(_T("Failed to close up the comms port, GetLastError:%d\n"), GetLastError());
    m_bOverlapped = FALSE;

    //Free up the event object we are using
    if(m_hEvent)
        {
           CloseHandle(m_hEvent);
       m_hEvent = NULL;
        }

  }
}

void CSerialPort::Attach(HANDLE hComm, BOOL bOverlapped)
{
  Close();
  m_hComm = hComm;
  m_bOverlapped = bOverlapped;

  //Create the event we need for later synchronisation use
  m_h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if (m_hEvent == NULL)
  {
    Close();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CreateEvent in Attach\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HANDLE CSerialPort::Detach()
{
  HANDLE hrVal = m_hComm;
  m_hComm = INVALID_HANDLE_VALUE;
  CloseHandle(m_hEvent);
  m_hEvent = NULL;
  return hrVal;
}

DWORD CSerialPort::Read(void* lpBuf, DWORD dwCount)
{
  ASSERT(IsOpen());
  ASSERT(!m_bOverlapped);

  DWORD Errors;
  COMSTAT comstat;
  BOOL ok;
  ok = ::ClearCommError(this->m_hComm,&Errors,&comstat);
  if(!ok)
  {
     return 0;
  }
  if(comstat.cbInQue==0)
  {
     return 0;
  }

  DWORD dwBytesRead = 0;
  if (!ReadFile(m_hComm, lpBuf, comstat.cbInQue, &dwBytesRead, NULL))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ReadFile\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return dwBytesRead;
}

BOOL CSerialPort::Read(void* lpBuf, DWORD dwCount, OVERLAPPED& overlapped, DWORD* pBytesRead)
{
  ASSERT(IsOpen());
  ASSERT(m_bOverlapped);

  DWORD dwBytesRead = 0;
  BOOL bSuccess = ReadFile(m_hComm, lpBuf, dwCount, &dwBytesRead, &overlapped);
  if (!bSuccess)
  {
    if (GetLastError() != ERROR_IO_PENDING)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ReadFile\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else
  {
    if (pBytesRead)
      *pBytesRead = dwBytesRead;
  }
  return bSuccess;
}

DWORD CSerialPort::Write(const void* lpBuf, DWORD dwCount)
{
  ASSERT(IsOpen());
  ASSERT(!m_bOverlapped);

  DWORD dwBytesWritten = 0;
  if (!WriteFile(m_hComm, lpBuf, dwCount, &dwBytesWritten, NULL))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WriteFile\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return dwBytesWritten;
}

BOOL CSerialPort::Write(const void* lpBuf, DWORD dwCount, OVERLAPPED& overlapped, DWORD* pBytesWritten)
{
  ASSERT(IsOpen());
  ASSERT(m_bOverlapped);

  DWORD dwBytesWritten = 0;
  BOOL bSuccess = WriteFile(m_hComm, lpBuf, dwCount, &dwBytesWritten, &overlapped);
  if (!bSuccess)
  {
    if (GetLastError() != ERROR_IO_PENDING)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WriteFile\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else
  {
    if (pBytesWritten)
      *pBytesWritten = dwBytesWritten;
  }

  return bSuccess;
}

bool CSerialPort::GetOverlappedResult(OVERLAPPED& overlapped, DWORD& dwBytesTransferred, BOOL bWait)
{
  ASSERT(IsOpen());
  ASSERT(m_bOverlapped);
  BOOL bSuccess = ::GetOverlappedResult(m_hComm, &overlapped, &dwBytesTransferred, bWait);
  if (!bSuccess)
  {
    if (GetLastError() != ERROR_IO_PENDING)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GetOverlappedResult\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return (bSuccess==TRUE?true:false);
}

void CSerialPort::_OnCompletion(DWORD dwErrorCode, DWORD dwCount, LPOVERLAPPED lpOverlapped)
{
  //Validate our parameters
  ASSERT(lpOverlapped);

  //Convert back to the C++ world
  CSerialPort* pSerialPort = (CSerialPort*) lpOverlapped->hEvent;
  ASSERT(pSerialPort);
  ASSERT(pSerialPort->IsKindOf(RUNTIME_CLASS(CSerialPort)));

  //Call the C++ function
  pSerialPort->OnCompletion(dwErrorCode, dwCount, lpOverlapped);
}

void CSerialPort::OnCompletion(DWORD /*dwErrorCode*/, DWORD /*dwCount*/, LPOVERLAPPED lpOverlapped)
{
  //Just free up the memory which was previously allocated for the OVERLAPPED structure
  delete lpOverlapped;

  //Your derived classes can do something useful in OnCompletion, but don't forget to
  //call CSerialPort::OnCompletion to ensure the memory is freed up
}

void CSerialPort::CancelIo()
{
  ASSERT(IsOpen());

  if (_SerialPortData.m_lpfnCancelIo == NULL)
  {
    TRACE(_T("CancelIo function is not supported on this OS. You need to be running at least NT 4 or Win 98 to use this function\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ERROR_CALL_NOT_IMPLEMENTED);
  }

  if (!::_SerialPortData.m_lpfnCancelIo(m_hComm))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CancelIO\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DWORD CSerialPort::BytesWaiting()
{
  ASSERT(IsOpen());

  //Check to see how many characters are unread
  COMSTAT stat;
  GetStatus(stat);
  return stat.cbInQue;
}

BOOL CSerialPort::DataWaiting(DWORD dwTimeout)
{
  ASSERT(IsOpen());
  ASSERT(m_hEvent);
  //Setup to wait for incoming data
  DWORD dwOldMask;
  GetMask(dwOldMask);
  SetMask(EV_RXCHAR);

  //Setup the overlapped structure
  OVERLAPPED o;
  o.hEvent = m_hEvent;

  //Assume the worst;
  BOOL bSuccess = FALSE;

  DWORD dwEvent;
  bSuccess = WaitEvent(dwEvent, o);
  if (!bSuccess)
  {
    if (WaitForSingleObject(o.hEvent, dwTimeout) == WAIT_OBJECT_0)
    {
      DWORD dwBytesTransferred;
      GetOverlappedResult(o, dwBytesTransferred, FALSE);
      bSuccess = TRUE;
    }
  }

  //Reset the event mask
  SetMask(dwOldMask);

  return bSuccess;
}

void CSerialPort::WriteEx(const void* lpBuf, DWORD dwCount)
{
  ASSERT(IsOpen());

  OVERLAPPED* pOverlapped = new OVERLAPPED;
  ZeroMemory(pOverlapped, sizeof(OVERLAPPED));
  pOverlapped->hEvent = (HANDLE) this;
  if (!WriteFileEx(m_hComm, lpBuf, dwCount, pOverlapped, _OnCompletion))
  {
    delete pOverlapped;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WriteFileEx\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void CSerialPort::ReadEx(void* lpBuf, DWORD dwCount)
{
  ASSERT(IsOpen());

  OVERLAPPED* pOverlapped = new OVERLAPPED;
  ZeroMemory(pOverlapped, sizeof(OVERLAPPED));
  pOverlapped->hEvent = (HANDLE) this;
  if (!ReadFileEx(m_hComm, lpBuf, dwCount, pOverlapped, _OnCompletion))
  {
    delete pOverlapped;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ReadFileEx\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void CSerialPort::TransmitChar(char cChar)
{
  ASSERT(IsOpen());

  if (!TransmitCommChar(m_hComm, cChar))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TransmitCommChar\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void CSerialPort::GetConfig(COMMCONFIG& config)
{
  ASSERT(IsOpen());

  DWORD dwSize = sizeof(COMMCONFIG);
  if (!GetCommConfig(m_hComm, &config, &dwSize))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GetCommConfig\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void CSerialPort::SetConfig(COMMCONFIG& config)
{
  ASSERT(IsOpen());

  DWORD dwSize = sizeof(COMMCONFIG);
  if (!SetCommConfig(m_hComm, &config, dwSize))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SetCommConfig\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void CSerialPort::SetBreak()
{
  ASSERT(IsOpen());

  if (!SetCommBreak(m_hComm))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SetCommBreak\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void CSerialPort::ClearBreak()
{
  ASSERT(IsOpen());

  if (!ClearCommBreak(m_hComm))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SetCommBreak\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void CSerialPort::ClearError(DWORD& dwErrors)
{
  ASSERT(IsOpen());

  if (!ClearCommError(m_hComm, &dwErrors, NULL))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ClearCommError\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void CSerialPort::GetDefaultConfig(int nPort, COMMCONFIG& config)
{
  //Validate our parameters
  ASSERT(nPort>0 && nPort<=255);

  //Create the device name as a string
  CString sPort;
  sPort.Format(_T("COM%d"), nPort);

  DWORD dwSize = sizeof(COMMCONFIG);
  if (!GetDefaultCommConfig(sPort, &config, &dwSize))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GetDefaultCommConfig\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void CSerialPort::SetDefaultConfig(int nPort, COMMCONFIG& config)
{
  //Validate our parameters
  ASSERT(nPort>0 && nPort<=255);

  //Create the device name as a string
  CString sPort;
  sPort.Format(_T("COM%d"), nPort);

  DWORD dwSize = sizeof(COMMCONFIG);
  if (!SetDefaultCommConfig(sPort, &config, dwSize))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GetDefaultCommConfig\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void CSerialPort::GetStatus(COMSTAT& stat)
{
  ASSERT(IsOpen());

  DWORD dwErrors;
  if (!ClearCommError(m_hComm, &dwErrors, &stat))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ClearCommError\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void CSerialPort::GetState(DCB& dcb)
{
  ASSERT(IsOpen());

  if (!GetCommState(m_hComm, &dcb))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GetCommState\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void CSerialPort::SetState(DCB& dcb)
{
  ASSERT(IsOpen());

  if (!SetCommState(m_hComm, &dcb))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SetCommState\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void CSerialPort::Escape(DWORD dwFunc)
{
  ASSERT(IsOpen());

  if (!EscapeCommFunction(m_hComm, dwFunc))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EscapeCommFunction\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void CSerialPort::ClearDTR()
{
  Escape(CLRDTR);
}

void CSerialPort::ClearRTS()
{
  Escape(CLRRTS);
}

void CSerialPort::SetDTR()
{
  Escape(SETDTR);
}

void CSerialPort::SetRTS()
{
  Escape(SETRTS);
}

void CSerialPort::SetXOFF()
{
  Escape(SETXOFF);
}

void CSerialPort::SetXON()
{
  Escape(SETXON);
}

void CSerialPort::GetProperties(COMMPROP& properties)
{
  ASSERT(IsOpen());

  if (!GetCommProperties(m_hComm, &properties))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GetCommProperties\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void CSerialPort::GetModemStatus(DWORD& dwModemStatus)
{
  ASSERT(IsOpen());

  if (!GetCommModemStatus(m_hComm, &dwModemStatus))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GetCommModemStatus\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void CSerialPort::SetMask(DWORD dwMask)
{
  ASSERT(IsOpen());

  if (!SetCommMask(m_hComm, dwMask))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SetCommMask\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void CSerialPort::GetMask(DWORD& dwMask)
{
  ASSERT(IsOpen());

  if (!GetCommMask(m_hComm, &dwMask))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GetCommMask\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void CSerialPort::Flush()
{
  ASSERT(IsOpen());

  if (!FlushFileBuffers(m_hComm))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FlushFileBuffers\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void CSerialPort::Purge(DWORD dwFlags)
{
  ASSERT(IsOpen());

  if (!PurgeComm(m_hComm, dwFlags))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PurgeComm\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void CSerialPort::TerminateOutstandingWrites()
{
  Purge(PURGE_TXABORT);
}

void CSerialPort::TerminateOutstandingReads()
{
  Purge(PURGE_RXABORT);
}

void CSerialPort::ClearWriteBuffer()
{
  Purge(PURGE_TXCLEAR);
}

void CSerialPort::ClearReadBuffer()
{
  Purge(PURGE_RXCLEAR);
}

void CSerialPort::Setup(DWORD dwInQueue, DWORD dwOutQueue)
{
  ASSERT(IsOpen());

  if (!SetupComm(m_hComm, dwInQueue, dwOutQueue))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SetupComm\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void CSerialPort::SetTimeouts(COMMTIMEOUTS& timeouts)
{
  ASSERT(IsOpen());

  if (!SetCommTimeouts(m_hComm, &timeouts))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SetCommTimeouts\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void CSerialPort::GetTimeouts(COMMTIMEOUTS& timeouts)
{
  ASSERT(IsOpen());

  if (!GetCommTimeouts(m_hComm, &timeouts))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GetCommTimeouts\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void CSerialPort::Set0Timeout()
{
  COMMTIMEOUTS Timeouts;
  ZeroMemory(&Timeouts, sizeof(COMMTIMEOUTS));
  Timeouts.ReadIntervalTimeout = MAXDWORD;
  SetTimeouts(Timeouts);
}

void CSerialPort::Set0WriteTimeout()
{
  COMMTIMEOUTS Timeouts;
  GetTimeouts(Timeouts);
  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0;
  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0;
  SetTimeouts(Timeouts);
}

void CSerialPort::Set0ReadTimeout()
{
  COMMTIMEOUTS Timeouts;
  GetTimeouts(Timeouts);
  Timeouts.ReadIntervalTimeout = MAXDWORD;
  Timeouts.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0;
  Timeouts.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0;
  SetTimeouts(Timeouts);
}

bool CSerialPort::WaitEvent(DWORD& dwMask)
{
  ASSERT(IsOpen());
  ASSERT(!m_bOverlapped);

  if (!WaitCommEvent(m_hComm, &dwMask, NULL))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WaitCommEvent\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return false;
  }
  else
    return true;

}

BOOL CSerialPort::WaitEvent(DWORD& dwMask, OVERLAPPED& overlapped)
{
  ASSERT(IsOpen());
  ASSERT(m_bOverlapped);
  ASSERT(overlapped.hEvent);

  BOOL bSuccess = WaitCommEvent(m_hComm, &dwMask, &overlapped);
  if (!bSuccess)
  {
    if (GetLastError() != ERROR_IO_PENDING)
    {
      TRACE(_T("Failed in call to WaitCommEvent\n"));
      //AfxThrowSerialException();
    }
  }

  return bSuccess;
}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