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菜鸟问下VU8,vu16,vu32.是什么数据类型?

楼主(2011-04-10):
我刚看了春风大哥的程序里面用到了这几个数据类型,问问这几个数据类型是什么?我在书上查不到啊。春风大哥的程序里也没有#define

网友:
个人猜测,vu8应该是volatile unsigned char,vu16应该是volatile unsigned short,vu32应该是volatile unsigned long。

网友:
core_cm3.h
/**
* IO definitions
*
* define access restrictions to peripheral registers
*/

#ifdef __cplusplus
  #define     __I     volatile                /*!< defines 'read only' permissions      */
#else
  #define     __I     volatile const          /*!< defines 'read only' permissions      */
#endif
#define     __O     volatile                  /*!< defines 'write only' permissions     */
#define     __IO    volatile                  /*!< defines 'read / write' permissions   */

stm32f10x.h
typedef __IO uint32_t  vu32;
typedef __IO uint16_t vu16;
typedef __IO uint8_t  vu8;

typedef __I uint32_t vuc32;  /*!< Read Only */
typedef __I uint16_t vuc16;  /*!< Read Only */
typedef __I uint8_t vuc8;   /*!< Read Only */

stdint.h
    /* exact-width unsigned integer types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__int64 uint64_t;

网友:
赞一个楼上。

楼主看这种数据类型,难道就不知道追踪去看一下原型?如果人家万一是恶作剧,将别的类型定义成“VU”,你凭经验或别的想法,岂不是杯具了。

网友:
lz,在keil里面,F12可以跟踪原型

网友:
以上回答都是正确的

网友:
uc/os的作者曾论过这个吧,说这么做省打字了~

楼主:
STM32里怎么不见SBIT之类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