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 启动后SIM_VDD无电压

楼主(2011-04-10):
我的VDD_EXT 有电压2.9V
网络灯network led 也在闪烁!
但是,SIM_VDD却没有电压输出 ?

另外,RXD 和TXD 也一直是2.9V,用RS232发送数据过去,没有反映!
经过确定,RS232连接没有问题,数据能进入SIM300,而且人为的给SIM300的TXD高低电平,RS232这样也有接收到数据!
所以我确认RS232连接到SIM300已经OK,关键是现在模块好象没有反应!

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SIM供电不是一直输出的,用示波器看就知道了。认不到卡也会这样,还有其他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发现,模块对AT+CPOWD=1 这个有反映!
一发送就关掉电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sim供电不是一直输出的,用示波器看就知道了。认不到卡也会这样,还有其他的原因。

我现在发现,模块对AT+CPOWD=1 这个有反映!
一发送就关掉电源了!

但是关掉电源之前,我的RS232没有收到任何信息,我在调试中!

楼主:
SIM_VDD 终于有2.85V的电压输出了,靠!
但是现在2.85不稳定,8左右秒,回自动掉到低电平,然后有回到2.85,是否正常 ?

楼主:
原因已经找到,还是老问题!
电源不稳定,电源低到4.1V以下的时候SIM_vdd就会拉低到低电平!

目前,SIM卡插上去,已经可以打电话进去了!

目前还需要解决AT指令没有回显的问题!

哈哈,一点一点的查问题,解决了,很开心!

留个记录!

楼主:
问题出来了,我没有打电话之前,输入的任何指令,串口软件一率接收不到,当我打这个SIM卡号码的时候,一下子反馈回来这么多?

原因在哪里?继续研究!
Call Ready
ATV1

OK
AT+CLIP=1

OK
AT

OK
//以上部分在我没有打电话之前没有显示
RING

+CLIP: "189131*****",129,"",,"",0

RING

+CLIP: "189131*****",129,"",,"",0

RING

+CLIP: "189131*****",129,"",,"",0

NO CARRIER
AT

OK

RING

+CLIP: "189131*****",129,"",,"",0

打电话过去后,一下子出来了全部的数据,问题出在哪里呢 ?

网友:
2576 29302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我把RTS接地了!

Call Ready
AT

OK
AT+COPS?

+COPS: 0,0,"CHINA MOBILE"

OK
AT+COPS=?

+COPS: (2,"CHINA MOBILE","CMCC","46000"),(3,"CHINA UNICOM GSM","CU-GSM","46001"),,(0-4),(0-2)

已经成功!

谢谢! ,结贴!

网友(2015-12-15):
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把sim卡座的金属接地就变好。之后拆了金属接地线还是好的,现在正在大量测试中,希望找到干扰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