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以下图标中的塑料电池盒用的是什么塑料材质的呀?要想和普通的塑料粘起来,用什

楼主(2011-04-11):
如题。。。。谢了各位。

网友:
这东西很光滑,不好粘接,最好是用螺丝孔拧上,或者背面用双面胶粘

网友:
用热溶胶胶就可以

网友:
这东西有四个在一起的,可以直接购买到。

网友:
LZ可以去问一下,有专门的粘塑料的胶水,类似于哥俩好,或者AB胶那种,非常结实~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可以去问一下,有专门的粘塑料的胶水,类似于哥俩好,或者ab胶那种,非常结实~

不行的,我用过。

楼主:
各位的意思是不是说只有用热溶胶才能粘到呀??

网友:
电池仓都是用超音波密封的,那是大批量的。

lz是个人使用,就用一般的502就行。

网友:
楼主是说想把电池仓固定在板子上吧?试试玻璃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