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消息队列疑问

楼主(2011-04-11):
准备使用ucos消息队列,看例程都是:
1.声明一个OS_EVENT类型的指针指向生成的队列,如下:
        OS_EVENT  *QSem;
2.建立一个指向消息数组的指针和数组的大小,该指针数组必须申明为void类型,如下:
        void    *MyArrayOfMsg;
然后用QSem      =  OSQcreate(&MyArrayOfMsg[0],SIZE);建立,
这样的话,数组中每一个字节代表一个消息,在实际使用中受到限制,如果我想使用结构数组,应该如何做呢?

望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着急啊!

网友(2013-04-07):
在Qpost把结构体的地址传过去,Qpend的时候就能取出结构体的地址了。这个指针是VOID型的,可以指向任何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