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通过串口发送文件给linux开发板,为什么提示找不到zmrx这个指令啊

楼主(2011-04-11):
我这个是公司的开发板,烧录的也是老大提供的bsp。烧好后,我按照PDF文档进行串口下载文件的实验!中间需要用到zmrx这个指令。结果开发板返回说zmrx not found。我查过,在bin里面确实没有这个。还有PDF文档上写的sudo也没有,只有su。请问,是因为本身的bsp没有提供这个指令功能吗?
然后,我从网上下载了zmrx-zmtx这个东东。但是,我如果想编译的话,该怎么做啊?应该不是编入 uboot,那么就只剩下kernel了。但是,兄弟我连这么简单的东西都还不会搞,显然想编译进去也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啊!有知道的好汉能够友情帮助下不?

网友:
没用过你说的那个东西,要想在板上运行的话,应该是在linux下用arm-linux-gcc编译生成可执行的文件,然后放到开发板文件系统的bin 或者sbin目录下就可以了

网友:
sudo 是debian系列的linux上用的, busybox里好像只有su

zmrx还是别用了吧,自己编译个uboot更好用。你的板子是啥cpu?

楼主:
楼上的大哥!我这个板子是Freescale i.MX51的板子!!!!烧录的老大提供的bsp!我要是能自己编译uboot,工资也不会像这样啊!兄弟我这也算是转行了,现在搞嵌入式,0基础啊!!!啥都不会啊!还有,2楼的兄弟,怎么样放到板子的Bin或者sbin下啊?我现在只会用专门的工具烧录uboot,kernel以及rootfs,根本不知道怎么放进去!郁闷啊!都被卡住了2天了!问了其他的同事,他们没遇到过。难道我人品这么好,一上手就遇到这种问题吗?感谢楼上楼下的回复!

网友:
你板子的uboot是否正常了啊?uboot如果正常了,可以用tftp烧写kernel,rootfs的,用zmrx烧写个20M以上的rootfs你会等急死的。话说i.MX51是个高档货啊A8的cpu。

网友:
如果想要用zmrx的话就需要重新编译zmrx的源码,编译完后下载到你的文件系统里,很简单,或者重新做一个包含zmrx、ftp等功能的根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