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PSRF指令对GPS模块进行控制

楼主(2011-04-11):
RT!
我用的是鼎天的GPS模块,想通过$PSRF指令控制GPS模块的输出
用SiRFDemo软件进行控制,设置只输出GPRMC语句,但是点击send后,输出没有变化,感觉设置没有生效;后来又通过编程,直接向串口写入指令(用的write函数),运行程序之后,接收到的定位信息还是没有改变,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我是新手,望使用过$PSRF指令的前辈们指点啊~~

PS:用GPSviewer软件,点击冷启动的时候,会显示一条$PSRF指令,这意味着冷启动指令被发送给GPS模块了吗?

楼主:
up up up!!!
求高人指点哈~~ 刚刚用示波器测了一下GPS模块的输入端,没有电平的变化,竟然没写进去?不懂了,能够通过程序从串口接受数据,那写应该也没问题的啊~~

楼主:
怎么都木有人啊?问题比较急啦,求指点,求解释!!!

楼主:
已经能够通过串口程序发送$PSRF104,0,0,0,96000,237759,922,12,4*2E\r\n指令了,也检测到电平变化,但是GPS模块的输出还是没变化,也尝试发送了禁止输出$GPGSV的指令,还是有输出,这个怎么回事啊?

能够确定指令没有问题,是GPS模块没有解析么?有没有什么好的测试方法啊?

网友:
确认一下是不是SIRF 的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datasheet上写的是SiRF start III single chip

网友(2011-06-07):
请问lz解决了问题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