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驱动电容屏用什么IC啊?

楼主(2011-04-11):
淘宝上有很多手机的电容屏配件卖,想买一个,自己驱动着玩玩~
在网上搜了半天,没找到相关的驱动IC~
哪位大侠能给推荐一个IC~谢谢~

网友:
一般做电容屏的都集成了驱动IC,不然单单是屏就不玩了

楼主:
主要是研究研究淘宝上卖的IPHONE触摸屏配件……那看来是没戏了……呵呵~

网友:
我以前公司做电容屏,驱动IC都是FPGA,程序都是芯片厂家烧好后拿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原来都是订做的啊,怪不得网上搜不到通用的IC,呵呵~谢谢回复~

网友:
有比较专业的电容屏厂家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