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自己做一个80C188EB的实验板,重温老古董计算机的感觉……但就是不成功

楼主(2011-04-11):
这就是我自己做的板子,80C188EB的CPU,加512KBRAM,512K或者32K ROM,写程序实验了就是不成功,花了不少钱啊!

这是原理图和PCB:

和现在的计算机启动方式一样,从地址0xFFFF0启动,经过简单初始化之后跳转到ROM开始的地方执行程序,但我反复实验了2周都没结果,快崩溃了……呵呵,有兴趣高手们的也试试啊。或者帮忙看看这图中有什么错误?

写程序用Emu8086,生成的BIN文件按照地址分布写入到ROM中,然后插到板子上实验,这过程很痛苦啊!

网友:
LZ的CPU是哪搞来的啊?这种老cpu应该很难找到调试器吧,如果有ROM emulator就好办了

网友:
前段时间才刚拆了个80C196的仿真器
看到GAL和电路板觉得很熟悉

网友:
还有剩下的pcb和186处理器吗?我想买一块也研究一下。

网友:
如果只是兼容x86的指令和开发环境,可以看一下RDC的处理器。

网友:
像单片机一样的x86处理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只是兼容x86的指令和开发环境,可以看一下rdc的处理器。

RDC8822,用过一段时间!

楼主:
之所以选80C188EB,是因为这处理器和8031的用法一样:有两个串口,有P1口和P2口,晶振直接往片上挂,不用时钟芯片。

这个地址就是80C188EB的典型设计:http://www.kmitl.ac.th/~kswichit/C188/c188sbc.htm 是国外的一个“课程设计”?挺好,但是工具不好找。我用MASM6.15写程序试验了,结果不对。

回复5楼:我的80C188EB是在中发电子市场买的,板子还剩4个,你有兴趣的话我给你一块。

回复2楼:这可不算考古啊,哈哈!现在国外很多仪器都在用这芯片。我知道的一款测量空气中SO2、NOx的仪器就使用的这芯片。

网友:
呵呵,中发还能买到这个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中发还能买到这个芯片

多着呢,80C88、还有Intel原装的8031AH之类的老古董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之所以选80c188eb,是因为这处理器和8031的用法一样:有两个串口,有p1口和p2口,晶振直接往片上挂,不用时钟芯片。
这个地址就是80c188eb的典型设计:http://www.kmitl.ac.th/~kswichit/c188/c188sbc.htm 是国外的一个“课程设计”?挺好,但是工具不好找。我用masm6.15写程序试验了,结果不对。
回复5楼:我的80c188eb是在中发电子市场买的,板子还剩4个,你有兴趣的话我给你一块。
回复2楼:这可不算考古啊,哈哈!现在国外很多仪器都在用这芯片。我知道的一款测量空气中so2、nox的仪器就使用的这芯片。

我是5楼。我q-q 9607675 电邮 gzfslt(@)163.com 地址不太好在论坛发,您看看用上述方式联系我?

网友:
LZ我对这个也有兴趣,我正想深入学习一下电脑的原理,但是好像没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
RDC 16位RISC CPU型号

通用16bit CPU

For 5V devices, max. frequency 40MHz :
-R8800 to replace Am80186EM
-R8810 to replace Am80188EM
-R8820 to replace Am80186ES
-R8830 to replace Am80188ES
-R8822 to replace Am80186ED

For 3.3V devices, max. frequency 25MHz :
-R8800LV to replace Am80186EMLV
-R8810LV to replace Am80188EMLV
-R8820LV to replace Am80186ESLV
-R8830LV to replace Am80188ESLV
-R8822LV to replace Am80186EDLV

R11xx devices at 3.3V , max. 80MHz operating frequency :
R1100 for EM/EMLV performance upgrade
R1120 for ES/ESLV performance upgrade
R1122 for ED/EDLV performance upgrade

All of R88xx and R11xx are in either PQFP100( rectangular ) or LQFP100( square ) package type.

楼主:
回复 网友D:
lz我对这个也有兴趣,我正想深入学习一下电脑的原理,但是好像没有相关的资料。

我先传两个资料吧:80C18XEB的介绍和参考手册:

网友:
有没有人想DIY一台能跑DOS的8088?

网友:
Mark!
不知道哪天又碰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没有人想diy一台能跑dos的8088?

建议还是别用8088了,给这芯片提供时钟需要8284时钟芯片,麻烦呢!像80C188EB或者80386EX这样的芯片是为嵌入式(Embedded)准备的,设计简单的多。

网友:
是8254。这都是毛毛雨,想跑DOS,还得做个CGA控制器,软盘控制器,弄个BIOS……
怎么感觉几十年后想再DIY这古董级x86还是困难重重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8254。这都是毛毛雨,想跑dos,还得做个cga控制器,软盘控制器,弄个bios……
怎么感觉几十年后想再diy这古董级x86还是困难重重的呢?

不是8254,就是8284啊!提供33%占空比的时钟和复位/READY信号给8088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是8254。这都是毛毛雨,想跑dos,还得做个cga控制器,软盘控制器,弄个bios……
怎么感觉几十年后想再diy这古董级x86还是困难重重的呢?
不是8254,就是8284啊!提供33%占空比的时钟和复位/ready信号给8088使用。

还有8288总线控制器(这个貌似74系列273兼容?)
8259 中断控制器
8253 三定时器
8251 串口
8255 并口
8237 DMA
8042 键盘控制器

显卡怎么弄还真不知道。。。

网友:
感觉一堆82xx可以用一片FPGA给秒杀掉,这样就简单很多了……

网友:
80186就是8086内核加上必要的外设,为嵌入式而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觉一堆82xx可以用一片fpga给秒杀掉,这样就简单很多了……

如果要用FPGA,那还真的有点浪费啊。

如果要基于RDC芯片的,倒是有现成的模块,比如这样子的:

地址是:http://www.emtronix.com/product/product2007112.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没有人想diy一台能跑dos的8088?

我有兴趣,可惜不懂怎么搞?谁愿意教我?

楼主:
让8088跑DOS不是不可能,简单说就是把一个裁剪后的DOS系统保存在一个FAT格式化之后的ROM芯片中……但问题是BIOS该怎么解决?还不如在ROM中固化一个监控程序,用户把写好的程序按照一定的方式存储在ROM中,由监控程序引导执行。

网友:
最好有一个可以硬盘启动,可以自已编写BIOS的,我想深入了解现代计算机的原理。

楼主:
硬盘没必要,但可以先在ROM中设计一个SHELL程序,把穿进去的EXE文件能解释执行的就可以。

网友:
谁来组织?

楼主:
恐怕是组织不了的了,资料倒是有。

国外倒是有不少人感兴趣,有的用6502或者Z80在多孔板上做,相比而言80C188EB倒是简单的了。

网友:
LS的我就想深入了解现代计算机的原理,这个应该从哪里入手?

楼主:
回复 网友D:
ls的我就想深入了解现代计算机的原理,这个应该从哪里入手?

从386计算机开始吧。

推荐的教材:Bary B.Brey的教材《The Intel Microprocessors》

厚度4厘米,总966页全英文,绝对爽歪歪……

网友:
英文我不熟啊~~LS的有电子书下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英文我不熟啊~~ls的有电子书下载吗?

不熟?没办法了啊,国内的教材都写的非常精简,很多东西都没体现,建议你看英文原版,学习了计算机和英语,一箭双雕啊!

网友:
LS哪有电子书下载阿?

网友:
楼主是个强人,如果楼主组织搞下基于80XX DOS的开源活动。我们小菜鸟们是无比高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楼主是个强人,如果楼主组织搞下基于80xx dos的开源活动。我们小菜鸟们是无比高兴的。

支持~~~

楼主:
诡异的回复率和点击率啊,这说明潜水员还真不少。

我准备发邮件请教Bary B.Brey,看看这80C188的系统该怎么设计,程序该怎么编写。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诡异的回复率和点击率啊,这说明潜水员还真不少。
我准备发邮件请教bary b.brey,看看这80c188的系统该怎么设计,程序该怎么编写。

lz,我对这个感兴趣想参加你得活动,请问该如何加入组织?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H:
诡异的回复率和点击率啊,这说明潜水员还真不少。
我准备发邮件请教bary b.brey,看看这80c188的系统该怎么设计,程序该怎么编写。
lz,我对这个感兴趣想参加你得活动,请问该如何加入组织?

……这个没有组织的啊……我会把找到的资料放在这里的,有兴趣的都可以,我是“非组织兴趣小组”……哈哈

网友:
LZ你这个搞个能ISP的就好了!每次要烧ROM,我们出门在外的人不方便啊~~

网友:
建议启动盘用flash或U盘,不要用硬盘

楼主:
回复 网友D:
lz你这个搞个能isp的就好了!每次要烧rom,我们出门在外的人不方便啊~~

现在处于研究阶段,当然只能每次烧ROM了!

但是这种CPU的RAM和ROM是统一地址的,就是说你可以把ROM的代码复制到RAM中,然后设置好CS:IP跳转到RAM中的那个位置开始执行程序,这样一来就可以反向对ROM编程了。所以我想设计一个Bootloader固化在ROM,便于下载用户的程序……但是现在是不是在运行都不知道!

回复 网友I:
建议启动盘用flash或u盘,不要用硬盘

现在还没法用U盘,底层驱动都没有,所以不要“想当然”啊。

网友:
希望LZ尽快有进展~~~

网友:
先diy一个rom仿真器

楼主:
昨晚上实验了第一个程序,让串口输出XYZ字母序列,反复实验中有意思无意间成功了,这就是说程序没问题,烧写的工具也没问题,唯一的问题是板子有些BUG。

x86汇编就别用MASM写了,建议使用EMU8086,非常好使的工具。

网友:
LZ这汇编跟现代电脑的汇编是一样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lz这汇编跟现代电脑的汇编是一样的吗?

完全一样。而且在你的电脑按下开机按钮后的1s之内CPU就处于这种模式,然后才切换到32位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普通的BIOS在控制权交给bootloader之前都是实模式吧,只有EFI才是32位保护模式的。

网友:
能体会到XA144F的无奈。本人最近也需要对一片80C196的老旧充电板进行二次开发,因畏惧成百上千次地反复烧EPROM、插片、取下、再烧再试,一直未动手。干脆来个磨刀不误砍柴工,自己搞个ROM仿真器。一夜无眠,电路板基本成型。指标为RAM:64K,2X8bit,串口,支持3.3V电压的EPROM。外壳用三和的15-44塑壳。需要的网友跟贴留言,以决定JLC打样时选5片还是10片。同时决定预定塑壳的量。核心总部分的CPLD,需要先验证,待验证通过,调整电路后,帖出电路板图与PCB图。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H:
普通的bios在控制权交给bootloader之前都是实模式吧,只有efi才是32位保护模式的。

呵呵,现在计算机的情况就不太清楚了,估计是BIOS将CPU设置为保护模式之后再转移控制权的。
*************************************************
昨天晚上有实验了几次,偶尔一次成功,最后是无意间一个奇怪的想法解决了问题:将连接到ROM的#WE信号切断然后接到VCC上,就是将ROM的WE引脚接到VCC,这样居然没事了!我不得不分析究竟是怎么回事,初步得到的结论是:

80C188EB之#WR信号的类型是H(Z) R(Z)和P(1),意思是在在总线保持时为高阻态、复位时为高阻态、掉电模式时输出1,问题就在这R(Z)状态。我实验写程序用的是28C64 EEPROM,#WE和#RD输入引脚也属于高阻态的吧?两个都是高阻态造成了信号的不确定,所以EEPROM就逻辑混乱了,自然无法正常运行,所以我想解决方案是对#WE信号加上拉电阻。

接下来我想做的就是设计一个Bootloader,让串口将程序下载放到RAM中,然后跳转到RAM去开双执行下载的程序——即所谓的RAM运行,间接充当仿真器去验证程序了!不过这想法是否正确,需要点时间(或者实践)去检验了,因为涉及到从UCS信号片选区域到LCS信号片选区域的跳转问题,是否成功还是个未知数。

楼主:
回复52L:

我在P8098单片机上使用28C64运行了程序——就是P8098,那个48引脚的16位单片机,80C196的前身!用16V8将28C64的地址设置为0x2000,然后开双写程序,插到板子上运行。当然也和80C188EB一样,需要将ROM的WE连接到VCC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J:

LS的我有兴趣~~

楼主:
汇报情况——昨晚上编写的程序要实现的功能:

1.将程序代码装载到RAM的一个区域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设置跳转命令,让Bootloader跳转到这个区域,看能否正确执行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现在计算机的情况就不太清楚了,估计是BIOS将CPU设置为保护模式之后再转移控制权的。

硬盘的MBR代码是实模式的,bootloader也是实模式的,到了OS内核才切换为保护模式。
不排除极少数图形化BIOS会跑保护模式,但是最后肯定也要切换回实模式才跑MBR的。

楼主:
昨晚试验了,写好了80C188EB的bootloader,然后写一个让LED闪光的程序通过bootloader下载到RAM,运行成功!关键的工作完成,相当于建立了一个RAM仿真器,后面写程序就简单多了。

bootloader.asm 就是运行在80C188EB板子之ROM的程序,按照一定规则用串口0接收数据并保存到RAM中,然后执行。
LED01.asm是让LED闪光的程序,LED连接在P1口
DWM.C是PC端运行程序,将编写好的BIN文件下载到板子中的工具。

编译汇编的工具是EMU8086,在网上能下载的,编译汇编生成BIN文件,烧写到ROM即可运行。

网友:
恭喜楼主,再接再厉!

网友:
LZ能不能把EMU8086顺便贴上来,让我们烟酒烟酒?

楼主:
回复 网友D:
lz能不能把emu8086顺便贴上来,让我们烟酒烟酒?

ok,这软件是相当爽的,大学计算机原理与接口_技术课程推荐使用的软件。

网友:
多谢LZ!顺便再问下有什么好的学习汇编语言方面的电子书吗?谢谢了~~呵呵

楼主:
电子书……没有!还是看纸质的书本好!

楼主:
看样子没什么感兴趣的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我感兴趣,就是不知道你还有没有PCB板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样子没什么感兴趣的人啊?

LZ我有兴趣,可惜基础不好啊~~

网友:
80C186,188在一些领域用的很多啊

网友(2011-07-26):
不知道谁有ROM重定址工具能够分享一下,网上好像搜不到

楼主(2011-09-22):
Pacific C能给80C188EB编写C语言程序,其中的ROMDEV插件能直接将C程序转换为可烧写在ROM中的HEX文件。编译器我是找到了,但麻烦的是ROMDEV还没下载到,有兴趣的网友可帮忙找找看,这只有国外的网站上才有。
————————————————————————————————————-
之前停顿了一段时间,现在想继续,重新编写bootloader,实现程序的下载和固化,这样就算没有仿真器都无所谓。

网友:
可以告诉我这个做下来需要多少钱吗?我也想弄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K:
可以告诉我这个做下来需要多少钱吗?我也想弄一个

之前设计的电路问题太多,我在逐一修正,预计设计一个32K ROM+32K RAM的结构,引出所有地址和数据线,便于扩大容量。

网友(2012-01-02):
LS最近有没有什么结果阿?最近玩汇编,对这个比较有兴趣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bootloader,我试了一下,好象编译通不过,是缺这个
include "ecpcb.inc"
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您用EMU8086编译出来的BIN或HEX是用编程器手动拷贝到对应的位置?
比如,FFF0复位向量的跳转,是将这段拷贝好了再做其他函数或代码的拷贝工作?

我发现EMU8086不能指定下面代码编译出来的位置,怎么看都是从00000开始的:

ORG        0FFF0H
         JMP 0FFC0H:0

ORG

MAIN: 0FFC00H
    NOP
    NOP
    NOP

LOOP:
    NOP
    NOP
    NOP
    NOP

    JMP LOOP

请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2014-11-23):
各位朋友大家好!刚来就打扰了!我在工作中碰到这样一款设备CPU板不能正常工作,板子的主要问题是CPU没有工作,盼大家帮我分析一下CPU 80C188不工作的可能原因。目前80C188EB的CLKIN为25MHz,CLKOUT为12.5MHz,ALE为3M多点,复位信号RESIN为50ms低电平脉冲,但该该脉冲1.6秒出现一次,图中DS16为1Hz信号指示灯不亮。附件为该CPU板的图纸,盼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不错的,要是能做一个直接接VGA显示器,键盘的就好了。

网友:
楼主有钱有闲 , 有钱可以任性

网友:
我有用過8051,想請教80186一些問題,若硬體接線正常,
OSLCLK和CLK OUT是否一定會輸出?(以個人使用8051,振盪器有起振,至少電路是正常)

80816,程式是放在外部ROM,那變數是會自動讀取,放至外部SRAM上,
還是需要寫boot,還請各位多點指教。(因目前80186電路,連反應都沒有)

网友:
我用 emu8086組譯出來,也是從0000開始。因MASM 6.15不知如何讓exe轉成 bin、hex,目前正在試另一套Cross-32 Meta-Assembler。
Pacific C 缺ROMDEV插件。Turbo-Locator 可以讓 Turbo c (80186) exe轉成hex。
不知大家都用那些工具編譯呢?

网友:
以前做接口实验都是用 nasm (yasm) 写好汇编成 DOS 的 com文件 (入口0100h), 拿到bochs模拟器调试 (编译时把调试功能打开).
现在x86平台下需要用到汇编优化的大都是用 yasm 或者 gas 内联.

masm还是太弱了吧, 好像只能和微软系的编译器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