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读写,我的数据每次都不够一页,这种情况怎样写NAND合理一些?

楼主(2011-04-11):
我现在要处理的数据一般只有几十个字节,不够一页,但是必须实时写入NAND,不能等到够一页字节数据了才写NAND,怎么办?

另,NAND一页数据全都写入0XFF,下次再写相同页时,能不能不用擦除命令,直接写成0X00?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NAND一页数据全都写入0XFF,下次再写相同页时,能不能不用擦除命令,直接写成0X00?  擦除就是弄成全0XFF吧?!

网友:
用Flash模拟EEPROM,可以参考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213417

楼主:
回chinaye1 :
擦除是都成0XFF了

网友(2017-09-26):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高手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提高nand 寿命。操作系统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写无所谓,不用专门去写0XFF.下次接着写就好了。关键是管理擦除。

网友:
用一个而缓冲,不到一页时写内存,足够一页了再真正写到NAND

网友:
参考 ST的 flash例子  写几十个字节  写完 一次后 在下个空的地址写新的数据,啥时候写完一页了,在擦除,从页头继续开始写。相当于提高了flash的寿命。  用楼上的方法(缓冲也是可以的),nand flash 还有个问题 坏块的管理,楼主打算用什么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