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拉伸装置,选伺服电机

楼主(2011-04-11):
想选一款电机,要做一个拉伸装置,结构为一个电机用齿轮带动丝杆,丝杆连接力臂,力臂装载样品。要求最终能够在样品上加载10KN左右的力,电机功率太小了可能就拉不动了,选型时想大概估计电机输出力的大小,所以请教一下伺服电机可以根据哪几个参数大概估计最大输出力的大小,另外,转速要求比较慢,位移精度好,请问哪个品牌的电机低速运行比较好呢?谢谢各位!

网友:
电机的输出力矩除以力臂就是力。
低转速最好找编码器线数高的电机,国产不知有没有,国外三菱松下的好点,其他按价格水涨船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