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660做倍压使用时有刺耳噪音,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楼主(2011-04-11):
ICL7660做倍压使用,如下图所示:

ICL7660电压倍增器 (原文件名:ICL7660电压倍增器.jpg)

电容是使用的0805小贴片10uF的两个并联。估计噪音频率在一万到两万赫兹之间,非常尖锐刺耳!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噪音是不是电容产生的?

网友:
换电容,钽、铝电解都可以
陶瓷电容会震动

楼主:
我今天换了钽电容,果然噪音就没了。当初是有点怀疑是电容在发声的,只是又觉得有点不大可能。

    现在让我很疑惑的是,为什么那种0805的小贴片电容在加以高频电信号时会震动,甚至发声?会不会是压电效应,看来这种电容有晶体成分。控制好频率、电压,简直可以当蜂鸣器用了(创意不错哈)。

网友(2012-01-08):
我的板子也叫了 明天研究下 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直接当当蜂鸣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