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悬浮绑定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高手请帮帮小弟啊 小弟感谢啊

楼主(2011-04-11):
磁悬浮绑定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高手请帮帮小弟啊   小弟感谢啊

网友:
不是324运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认是lm324么?

网友:
从电路布局和原理上看,,十有八九就是324,或者其他类似的4运放。

另外,现在用324做成功的人不在少数,随处可见得芯片,便宜又实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控制板背面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我的QQ:307000785  TEL:15062806852
你有联系方式么》有机会探讨一下!

网友:
没有什么控制芯片,两片LM324和一片CD4066,坛里的图纸是正确的,都那么清楚了还老问,有空问还不如搭个电路试一下。

另:这里不准留QQ的,坛里的资料已经够详细的了,也有人DIY成功。如果你DIY遇到问题请直接发贴提问,不去亲自动手发现不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弟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