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通讯距离短,怎么解决!!!

楼主(2011-04-11):
小弟我的433是用NRF905做的,通讯距离短是因为在433M旁边我需要放一个锂电池,锂电池的电芯外面的材料是铝膜
会衰减天线的信号,导致通讯距离非常的短
433天线是用内置天线,放置在锂电池的旁边
锂电池是一定要的,不能拿掉
因为整个空间很小,没有办法将锂电池与433M的天线分开
请大家帮我想想,不胜感激!!!

网友:
能不能微调下锂电池的位置?不知道你说的“内置天线”是说的PCB板载天线么?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把锂电池的位置靠近馈电线那儿,而不是发射端...当然,越远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内置天线不是PCB天线,是螺旋天线

网友:
改变螺旋天线的朝向,垂直于电池表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由于空间的限制,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网友:
锂电池只要不是仅贴着天线的话影响应该没有那么大吧,电源最好加个较大的电容,905发射瞬间消耗电流很大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我等下试试看,只是我测试过没有时候锂电池的话,直接电源供电距离不是问题
但是一旦加上锂电池之后,就会出现通讯距离短的现象
不知道有没有知道有什么材料可以隔离这个天线的信号,我想用材料将锂电池包起来
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可行,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2011-05-12):
1、锂电池供电电流不够
2、天线不匹配

建议换成镍镉或镍氢电池,或用雷管电池
天线自己改一下 频率/300/4*95%得到天线的 1/4长度
用驻波功率表观察天线,修剪到功率最大,驻波1.1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