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下的fedora的一些问题急求???

楼主(2011-04-11):
我要虚拟机下安装的fedora12 更新后安装了linuxqq然后提示/filesysterm没有内存了,然后是一个Disk Usage Analyzer 里面的/ 是100%里面的usr使用为72.5%,var下的cache是82.3%,我怎么办? / 目录下的usr和cache能移动吗?我是初学,都 是自己自学的到这里卡住了,急求高人指教!小女子先谢过!

楼主:
回复 楼主:

在线上等、、、、谢谢

网友:
你的虚拟机软件是什么软件?PC的配置和虚拟机的配置是什么样的?

网友:
如果虚拟机是VM的话,在setting里把内存改大些试试

网友:
是没有内存还是磁盘空间不足?偶装了几次,MS这个QQ不太容易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