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91RM9200 晶振不能起振 电流小

楼主(2011-04-11):
我是ARM新手,ARM9的最小系统,在超级终端没有打印字符C,32.8K的晶振没有起振,电流比正常的情况要小很多,请高手指点一下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
32.768K的晶振没有起振,不打印CCC正常,确保32.768K晶振没有问题,确保1.8V供电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检查最小系统是好的?直接上JTAG吗?

我这是之前师兄做的板子,另一个同学的就可以。

楼主:
电流是1-2mA, 正常应该是13mA吧?

楼主:
有木有懂得!

网友:
电流肯定有问题,先检查焊接。最小系统正常工作的时候电流至少在100ma左右

网友:
如果32K不起振,那么你的ROMboot肯定打不出来,而且JLINK 也识别不到内核,因此32K 是必须启动,才有下文。

这里检查的东西太多了,你这个应该主要是硬件问题,

也可以加我,互相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100mA 有这么大吗?我再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加你了。

网友(2014-08-14):
不起振应该是晶振怀了或者根本就没焊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