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liuminary系列的芯片在工业应用中不是很稳定,不知是否有这么回事,各位大侠给点意

楼主(2011-04-11):
听说liuminary系列的芯片在工业应用中不是很稳定,想用LM8962或者LM9000系列的芯片,不知是否有这么回事,各位大侠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的确是有很多的不太完美,芯片也很娇气,我曾经为了这个和周立功的技术人员在他们的论坛上还有番争论。
刚出来的时候的确不错,功能,资料什么的都比较突出,但是后来暴露出来的很多固有问题一直没有改进,而且被TI收购后动作缓慢,又导致ST和NXP的快速超越,现在从价格、性能和稳定程度上都没有任何优势了。
作为最早被ZLG忽悠到LM3SXXXX的群众,我劝你选择STM32。

网友:
回复 网友A:

慎重选择!实际测试,证明Luminary ARM不是很稳定!!!Luminary, ARM, 选择为了测试稳定性,专门写程序用来测试(每天偶尔通过以太网发数据进行通讯),结果发现:

1. ZLG8962开发板一般运行3天左右就会死机。而且这时还出现了更奇怪的问题,就是原来在FLASH最后一个1K空间保存的数据,其前16个字节被改变了!(后面写的数据还是正常的)

2. 增加了软件看门狗复位功能,同样运行到第四天复位了。而且上边的数据被改写的问题还是存在!!!

--------------------------------------------------------------------
A. 电源没有问题,在家测试,基本上没有干扰源。

B. 测试程序应该也没问题,因为就是在周工网站上的例子稍加修改,而且我还可以通过按键(进入死循环)来强制触发软件看门狗复位,这样测试了很多次都未发现上面数据被改写的问题。我分析这样触发的软件看门狗复位和真正的程序跑飞造成的看门狗复位还是不太一样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类似问题呢???

ps.还有Luminary ARM的89xx和69xx等大多系列,RTC功能基本上是个摆设,必须要保证外部电源,光电池没用,否则断电就复位时钟,天哦,不知道是怎么考虑的。

====================================================================
我手边还有一块超X科技的LM6965开发板,情况比ZLG8962更差,基本上2天就会死机。

而且从周工的电路设计上来看,ZLG8962的开发板电路设计还是考虑了很多的保护和抗干扰问题的,从电源部分的“隔离”处理和磁珠的使用、还有各个芯片附近大量使用的104p退耦电容、还有高频钽电容、自恢复保险,比我以往使用的Rabbit2000芯片电路“复杂”的多,应该说电路设计考虑的还是很周全的。但就是这样,这么频繁的复位和死机还是说明芯片本身的抗干扰和自身稳定性不是很好啊。

上次还看到有个朋友说在AD处理上芯片还有个BUG,真的问题多多哦。

片上集成网络功能是该芯片的最大亮点,真的很想使用!!!但是强烈建议周工和厂家多多反馈,不要搞那么多种眼花缭乱的芯片类型,先把基础的做好最重要!!!

备注:以上内容转自网上!

网友:
不会用就别用,我用了很好,要上照片么。。

网友:
我也用的挺不错的,马上我们就量产了,跑了半年,开发的资源也很多,官方网站提供了很多开发源代码,用起来很方便,没有出现什么异常复位,只是9XXX系列现在JTAG不是很完美,其他都很ok

网友:
我用LM3S8962,用的很好,但是因为采购渠道,换用了STM32F107
顺便问下,现在LM3S8962供货和价格怎么样?

网友:
我用LM3S系列都做过好几个项目了。有个较大项目量产两年了,到现在客户也没有说出过问题。现在STM32和LM3S我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9000的jtag有什么问题?愿听其详。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说的8962已经有很多工业客户在批量使用,是不是稳定他们最清楚,楼上的几位也说了。
如果真像3楼说的那样,怎么会有那么多客户都在正常使用?

TI的tempest系列,在样片阶段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现在产品已经稳定了,马上宣布量产,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每个芯片都有一些怪病。。。
这里就不说谁有或谁有啥病了。。。

网友:
我也在想,如果某个芯片有致命的问题厂家肯定不会让它在市场流通的,否则不是自砸店盘么

网友:
TI 的技术实力不会比NXP的差吧..我用TI的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