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方式(转载)

楼主(2011-04-11):
文章出处:http://blog.163.com/ponybrother@126/blog/static/150313904201022985226111/?fromdm&fromSearch&isFromSearchEngine=yes

一.ASCII码

我们知道,在计算机内部,所有的信息最终都表示为一个二进制的字符串。每一个二进制位 (bit)有0和1两种状态,因此8个二进制位就可以组合出256种状
态,这8位被称为一个字节(byte)。也就是说,一个字节一共可以用来表示256种不同的状态,每一个状态对应一个符号,就是256个符号,从0000000到
11111111。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制定了一套字符编码,对英语字符与二进制位之间的关系,做了统一规定。这被称为ASCII码,一直沿用至今。
ASCII 码一共规定了128个字符的编码,比如空格"SPACE"是32(二进制00100000),大写的字母A是65(二进制 01000001)。这128个符号(包括32个不能打印出来
的控制符号),只占用了一个字节的后面7位,最前面的1位统一规定为0。

二.非ASCII码

英语用128个符号编码就够了,但是用来表示其他语言,128个符号是不够的。比如,在法语中,字母上方有注音符号,它就无法用ASCII码表示。于是,一些欧洲国家就决定,利用字节中闲置的最高位编入新的符号。比如,法语中的é的编码为130(二进制10000010)。这样一来,这些欧洲国家使用的编码体系,可以表示最多256个符号。

但是,这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字母,因此,哪怕它们都使用256个符号的编码方式,代表的字母却不一样。比如,130在法语编码中代表了é,在希伯来语编码中却代表了字母Gimel,在俄语编码中又会代表另一个符号。但是不管怎样,所有这些编码方式中,0—127表示的符号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只是128—255的这一段。

至于亚洲国家的文字,使用的符号就更多了,汉字就多达 10万左右。一个字节只能表示256种符号,肯定是不够的,就必须使用多个字节表达一个符号。比如,简体中文常见的编码方式是GB2312,使用两个字节表示一个汉字,所以理论上最多可以表示256x256=65536个符号。

三.GB2312

1.GB2312字符集

GB2312是汉字字符集和编码的代号,中文全称为“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总局发布,一九八一年五月一日实施。GB是“国标” 二字的汉语拼音缩写。

GB2312字符集 (character set) 只收录简化字汉字,以及一般常用字母和符号,主要通行于中国国内地区和新加坡等地。

GB2312 共收录有7445个字符,其中简化汉字6763个,字母和符号682个。

GB2312将所收录的字符分为94个区,编号为01区至94区;每个区收录94个字符,编号为01位至94位。GB2312的每一个字符都由与其唯一对应的区号和位号所确定。例如:汉字“啊”,编号为16区 01位。

GB2312字符集的区位分布表:
区号    字数    字符类别
01      94        一般符号
02      72        顺序号码
03      94        拉丁字母
04      83        日文假名
05      86        Katakana
06      48        希腊字母
07      66        俄文字母
08      63        汉语拼音符号
09      76        图形符号区
10-15             备用区
16-55    3755    一级汉字,以拼音为序
56-87    3008    二级汉字,以比划为序
88-94             备用区

2.GB2312 编码

GB2312原始编码(encoding)是对所收录的每个字符都用两个字节表示。第一个字节为高字节,由字符的区号值加上 32而形成;第二字节为低字节,由字符的位号值加上32而形成。例如:汉字"啊",编号

为16区01位。它的高字节为 16+32=48(0X30),低字节为01+32=33(0x21),合并而成的编码为0x3021。
由于GB2312原始编码与ASCII编码的字节有重叠,现在通行的GB2312编码是在原始编码的两个字节上各加128修改而成。例如,汉字"啊",编号为16区01位。它的原始编码是 0x3021,通行编码是0xB0A1。
如果不另加说明,GB2312常指这种修改过的编码方式。

四.Unicode

正如第二节所说,世界上存在着多种编码方式,同一个二进制数字可以被解释成不同的符号。因此,要想打开一个文本文件,就必须知道它的编码方式,否则用错误的编码方式解读,就会出现乱码。为什么电子邮件常常出现乱码?就是因为发信人和收信人使用的编码方式不一样。可以想象,如果有一种编码,将世界上所有的符号都纳入其中。每一个符号都给予一个独一无二的编码,那么乱码问题就会消失。这就是 Unicode,就像它的名字都表示的,这是一种所有符号的编码。

Unicode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集合,现在的规模可以容纳 100多万个符号。每个符号的编码都不一样,比如,U+0639表示阿拉伯字母 Ain,U+0041表示英语的大写字母A,U+4E25表示汉字“严”。具体的符号对应表,可以查询unicode.org,或者专门的汉字对应表。

需要注意的是,Unicode只是一个符号集,它只规定了符号的二进制代码,却没有规定这个二进制代码应该如何存储。
比如,汉字“严”的unicode是十六进制数4E25,转换成二进制数足足有15位(100111000100101),也就是说这个符号的表示至少需要2个字节。表示其他更大的符号,可能需要3个字节或者4个字节,甚至更多。

这里就有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区别unicode和ASCII?计算机怎么知道三个字节表示一个符号,而不是分别表示三个符号呢?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已经知道,英文字母只用一个字节表示就够了,如果unicode统一规定,每个符号用三个或四个字节表示,那么每个英文字母前都必然有二到三个字节是0,这对于存储来说是极大的浪费,文本文件的大小会因此大出二三倍,这是无法接受的。

它们造成的结果是:1)出现了unicode的多种存储方式,也就是说有许多种不同的二进制格式,可以用来表示unicode。2)unicode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推广,直到互联网的出现。

五.UTF-8

互联网的普及,强烈要求出现一种统一的编码方式。UTF-8就是在互联网上使用最广的一种unicode的实现方式。其他实现方式还包括UTF-16和 UTF-32,不过在互联网上基本不用。重复一遍,这里的关系是,UTF-8是Unicode的实现方式之一。

UTF- 8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种变长的编码方式。它可以使用1~4个字节表示一个符号,根据不同的符号而变化字节长度。

UTF- 8的编码规则很简单,只有二条:
1)对于单字节的符号,字节的第一位设为0,后面7位为这个符号的unicode码。因此对于英语字母,UTF- 8编码和ASCII码是相同的。
2)对于n字节的符号(n>1),第一个字节的前n位都设为1,第n+1位设为0,后面字节的前两位一律设为10。剩下的没有提及的二进制位,全部为这个符号的unicode码。

下表总结了编码规则,字母x表示可用编码的位。
Unicode 符号范围        |    UTF-8编码方式
(十六进制)        |    (二进制)
----------------------------------------------------
0000 0000 - 0000 007F    |    0XXXXXXX
0000 0080 - 0000 07FF    |    110XXXXX 10XXXXXX
0000 0800 - 0000 FFFF      |     1110XXXX 10XXXXXX 10XXXXXX
0001 0000 - 0010 FFFF     |    1110XXXX 10XXXXXX 10XXXXXX 10XXXXXX

下面,还是以汉字“严”为例,演示如何实现UTF-8编码。

已知“严”的 unicode是4E25(0100111000100101),根据上表,可以发现4E25处在第三行的范围内(0000 0800-0000 FFFF),因此“严”的UTF-8编码需要三个字节,即格式是“1110xxxx 10xxxxxx 10xxxxxx”。然后,从“严”的最后一个二进制位开始,依次从后向前填入格式中的x,多出的位补0。这样就得到了,“严”的UTF-8编码是 “11100100 10111000 10100101”,转换成十六进制就是 E4B8A5。

六.Unicode 与 UTF-8之间的转换

通过上一节的例子,可以看到“严”的Unicode码是4E25,UTF-8编码是E4B8A5,两者是不一样的。它们之间的转换可以通过程序实现。

在Windows平台下,有一个最简单的转化方法,就是使用内置的记事本。打开文件后,点击“文件”菜单中的“另存为”命令,会跳出一个对话框,在最底部有一个“编码”的下拉条。

里面有四个选项:ANSI,Unicode,Unicode big endian 和 UTF-8。

1)ANSI是默认的编码方式。对于英文文件是ASCII编码,对于简体中文文件是GB2312编码(只针对Windows简体中文版,如果是繁体中文版会采用Big5码)。

2)Unicode 编码指的是UCS-2编码方式,即直接用两个字节存入字符的Unicode码。这个选项用的little endian格式。

3)Unicode big endian编码与上一个选项相对应。我在下一节会解释little endian和big endian的涵义。

4)UTF- 8编码,也就是上一节谈到的编码方法。

选择完”编码方式“后,点击”保存“按钮,文件的编码方式就立刻转换好了。

七.Little endian 和 Big endian

上一节已经提到,Unicode码可以采用UCS-2格式直接存储。以汉字”严“为例,Unicode码是4E25,需要用两个字节存储,一个字节是4E,另一个字节是25。存储的时候,4E在前,25在后,就是Big endian方式;25在前,4E在后,就是Little endian方式。

这两个古怪的名称来自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在该书中,小人国里爆发了内战,战争起因是人们争论,吃鸡蛋时究竟是从大头(Big- Endian)敲开还是从小头(Little-Endian)敲开。为了这件事情,前后爆发了六次战争,一个皇帝送了命,另一个皇帝丢了王位。

因此,第一个字节在前,就是”大头方式“(Big endian),第二个字节在前就是”小头方式“(Little endian)。

那么很自然的,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计算机怎么知道某一个文件到底采用哪一种方式编码?

Unicode规范中定义,每一个文件的最前面分别加入一个表示编码顺序的字符,这个字符的名字叫做”零宽度非换行空格“(ZERO WIDTH NO-BREAK SPACE),用FEFF表示。这正好是两个字节,而且FF比FE大1。

如果一个文本文件的头两个字节是FE FF,就表示该文件采用大头方式;如果头两个字节是FF FE,就表示该文件采用小头方式。

八.实例

下面,举一个实例。

打开”记事本 “程序Notepad.exe,新建一个文本文件,内容就是一个”严“字,依次采用ANSI,Unicode,Unicode big endian 和 UTF-8编码方式保存。

然后,用文本编辑软件UltraEdit中的”十六进制功能“,观察该文件的内部编码方式。

1)ANSI:文件的编码就是两个字节“D1 CF”,这正是“严”的GB2312编码,这也暗示GB2312是采用大头方式存储的。

2)Unicode:编码是四个字节“FF FE 25 4E”,其中“FF FE”表明是小头方式存储,真正的编码是4E25。

3)Unicode big endian:编码是四个字节“FE FF 4E 25”,其中“FE FF”表明是大头方式存储。

4)UTF-8:编码是六个字节“EF BB BF E4 B8 A5”,前三个字节“EF BB BF”表示这是UTF-8编码,后三个“E4B8A5”就是“严”的具体编码,它的存储顺序与编码顺序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