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478 在线烧写SPI FLASH

楼主(2011-04-12):
板上要用到大容量SPI FLASH存储数据,而由于SPI FLASH是贴片的,不放便放到编程器上烧写

于是模仿STM32的串口bootloader,写了一个串口烧写SPI FLASH的程序,

下面上传代码

测试后,发现速度太慢,全写满要15分钟,这效率可不行

而波特率115200在超级终端中已是最高了

看来,上M级的SPIFLASH,还得用USB才行。

后来在官网上看到一个usb mem的例子,心一横,开始搞起

苦战二日,终于成功了,哈哈

写满才2分20秒,比串口快了好几倍

工程代码全部奉上

工程下有一个 Abstract.txt 里面有说明

我就不多说了

楼主:
Abstract.txt 的内容我先发上来吧,大家看后根据需要再下载附件

1、简介
这是一个usb烧写spi flash的程序 ,是由官方的usb blootloader程序修改过来的,
fat我改成了FAT16,移植的圈圈的FAT程序

2、硬件介绍
芯片型号为lpc2478,flash芯号为m25p64,写整片约2分20秒,比串口烧写快多了

3、程序说明
在sbl_config.h中

//#define PROGRAM_INTERA_FLASH     //编程程序FLASH
#define PROGRAM_SPI_FLASH         //编程SPI FLASH

程序FLASH编程没有调试通过,主要是调用IAP服务程序不行,数据没有写进flash里,
可能是编译器设置原因,以后再测试。

网友:
M25P64整片光是擦除就需要90秒钟左右,但是如果扩展了SDRAM可以先发送整片擦除命令,然后同时传输数据到SDRAM中保存,也许会提高一点点速度,另外还可以根据M25P64的使用程度,选择部分擦除。这样理论上是最快的了。

楼主:
、回复【2楼】akin
m25p64整片光是擦除就需要90秒钟左右,但是如果扩展了sdram可以先发送整片擦除命令,然后同时传输数据到sdram中保存,也许会提高一点点速度,另外还可以根据m25p64的使用程度,选择部分擦除。这样理论上是最快的了。

是啊,我就是根据使用程序选择部分擦除

跨扇就擦除

“如果扩展了sdram可以先发送整片擦除命令,然后同时传输数据到sdram中保存,也许会提高一点点速度”

那确实,是个好办法

网友(2011-06-29):
过两天板子到了测试一下。

网友:
请问LZ上位机需要什么软件呢,能详细解说下,我也有这个想法,如今有现成的请教下了!谢谢。

楼主(2011-08-23):
回复 网友A:
请问lz上位机需要什么软件呢,能详细解说下,我也有这个想法,如今有现成的请教下了!谢谢。

上位机不需要什么软件,和访问U盘是一样的

网友:
正在学LPC2468

网友(2011-10-25):
后来在官网上看到一个usb mem的例子,心一横,开始搞起

苦战二日,终于成功了,哈哈

写满才2分20秒,比串口快了好几倍

工程代码全部奉上

========================================================

可以把缓冲区开大一点。速度更快,你开4K的缓冲区。一次写入4K,我想更快

网友(2013-08-12):
如果把APP程序下载到LPC2478的片上FLASH,并在片上FLASH中运行该怎么改呀?

网友(2017-03-13):
很有用,学习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