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之间通过机箱串扰的抑制方法

楼主(2011-04-12):
机箱是金属机箱,内有5个小格子,每个格子有一块pcb板,pcb板的信号地和机箱相连接,这样的话,5块pcb的信号地是通过机箱连接在一起的。
现象是机箱内任何一个pcb板有高频信号f输入时,其他板子上都能用频谱仪看到f的频谱,也就是相互之间产生了串扰。
请教,这用方法如何解决呢?请大家给点儿建议

网友:
有用信号频率或者处理器总线频率高于20MHz的电路、处理微弱信号的电路就不应该使用接地系统,应使用浮地系统。
所谓接地系统就是把系统工作地和外壳相连,所谓浮地系统就是系统工作地与外壳完全隔开,并且间隔一定安规距离(一般3mm)。

原因是,外壳是天线,接地容易把外壳感应到的信号引入电路;外壳如果不能很好接地(大地),或者接地回路高频阻抗比较大,同一系统内不同电路之间容易互相干扰。

对于你这个情况,既然电路已经做出来了,那么首先用粗短的导线将机箱接大地,然后寻找高频回路上无用的对地电容,把这些电容去掉。

网友:
只知道机箱接地。其他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信号速度不低于400Mz,采样时钟更高,信号传输速度1.2G,系统苛刻,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