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定向天线的朋友吗? 做一款 433M 的定向天线. 类似 ETC 似的. 可以做到吗?

楼主(2011-04-12):
有了解定向天线的朋友吗?

做一款 433M 的定向天线.

类似 ETC 似的. 可以做到吗?

网友:
ETC是什么?

U段普遍使用的定向天线就是八木天线,单元数多增益就高,同时指向性就强。
八木难搞的是阻抗匹配,可以做八木的变形HB9CV,用伽玛匹配。

楼主:
ETC = 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

高速收费站处,有专用的通道.

网友:
像2.4GHZ频率越高的定向行越好,433MHZ用定向天线的很少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像2.4ghz频率越高的定向行越好,433mhz用定向天线的很少见

400M定向天线不少的,比如城市里自动变电站的远程数传,铁路的站间中继。
其实短波的定向天线也不少,东边岛国的ham大量使用短波八木,我们这个城市也有十几幅短波八木了。

网友:
ETC用的是5.8G

楼主:
回复 网友B:
etc用的是5.8g

是.

网友:
微波天线和UHF天线差别很大,微波天线通常是平板阵列、波导、抛物面,UHF天线用这些会很巨型的。
433M定向天线多数用八木,调试比较麻烦,没天线DIY经验的话直接买成品比较省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微波天线和uhf天线差别很大,微波天线通常是平板阵列、波导、抛物面,uhf天线用这些会很巨型的。
433m定向天线多数用八木,调试比较麻烦,没天线diy经验的话直接买成品比较省事。

就是买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