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被阿莫骂的螺丝,可能骂错了……

楼主(2011-04-12):
首先,严格讲帖子里发的那个螺丝其实不应该叫自攻螺丝(自攻螺丝是统称),那个正确的名字叫做 干壁钉,正确的用途是将石膏板固定到龙骨上的,强度很低,用作一般软木的固定也是勉强可以用的,但是碰到硬一点的材质就不行了,但是国内五金店一般都当自攻螺丝卖那是不对的;
其次阿莫的门应该是高密板的,这种板子硬度高,握钉力低,其实是不适合用螺钉的,尤其是用干壁钉拧,基本必断,而且勉强拧上也用不了多久。这种高密板多数靠三合一链接或钉子+木工胶;

自攻钉的种类很多:

图片左上角那种盘头自攻螺钉强度就很好,如果是不锈钢的是很能吃点劲的。可以去买来试试。不过在安装前还是应该打小一号的孔以便安装,其次应该在螺钉拧入前加木工胶以增加板子的握钉力。

网友:
中纤板拧螺丝就是不好办,这方面不如颗粒板。

网友:
呵呵……我在家用的都是这种螺丝,先用锤子砸然后用螺丝刀拧。

网友:
专家就是专家啊,佩服。

网友:
装橱柜的都是直接电动起子拧上去的 那个螺丝还凑合

网友:
还是以前的耐用,怎么拧都不会断头,NND

网友:
我觉得也是,自攻螺丝真的不容易拧断的,起码我没拧断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在家用的都是这种螺丝,先用锤子砸然后用螺丝刀拧。

引用图片

LS的这个图是SW作的吗?效果怎么这么好?是专业的显卡渲染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在家用的都是这种螺丝,先用锤子砸然后用螺丝刀拧。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8/ourdev_630121xzfr83.jpg','原文件名:1260752211561.jpg')" href="###">引用图片
ls的这个图是sw作的吗?效果怎么这么好?是专业的显卡渲染的吗?

对了~~~ 渲染功能在哪~~~~  我这边就是运算(渲染)性能强大

网友:
白沙 好久没来了~~

网友:
我……这图是我在网上找来的,借用一下而已,这软件是什么名字我一点都不知道……

网友:
门不可能用高密度版来做的,太重易碎

网友:
仰慕楼主啊!

请问楼主,铰链又是如何固定在高密板上的?不用“自攻螺丝”吗?

楼主:
答16楼:
自攻螺丝是一个统称,涵盖了众多螺丝类型,包括有金工的和木工的各种类型。
将铰链固定在高密板上,可以用比较粗的木工自攻螺丝,先钻孔后上螺丝,成功率比较高。用干壁钉拧基本等于给自己找罪受,以前不懂这个,拧断过无数,而且拧断后埋在板子里取不出来……做好的门板都砸过2块。

而且根据我使用情况看,如果是长期使用的话,高密板是会出现板材碎裂、螺丝松动等等问题的,尤其不能受潮。而且这种材质是甲醛污染重灾区,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软件是UG...

网友:
回复 网友D:
答16楼:
自攻螺丝是一个统称,涵盖了众多螺丝类型,包括有金工的和木工的各种类型。
将铰链固定在高密板上,可以用比较粗的木工自攻螺丝,先钻孔后上螺丝,成功率比较高。用干壁钉拧基本等于给自己找罪受,以前不懂这个,拧断过无数,而且拧断后埋在板子里取不出来……做好的门板都砸过2块。
而且根据我使用情况看,如果是长期使用的话,高密板是会出现板材碎裂、螺丝松动等等问题的,尤其不能受潮。而且这种材质是甲醛污染重灾区,能不用就不用。

有什么替代的板材?环保的

网友:
我就曾经拧这种螺丝到一个红木衣柜上去,4个拧断2个,正好是对角。凑合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图是我在网上找来的,借用一下而已,这软件是什么名字我一点都不知道……

我晕你!

网友:
如果钉子结实,只能把螺丝孔拧豁,钉子是不会断的。

网友:
再不济好歹也是金属啊,怎么能拧拧就断呢?

楼主:
阿莫也来了啊?我是技术人员,不是奸商啊!
==============================================================
现在做事,只能干什么就得自己钻研个透了,想指望这些奸商和傻商(只知道卖东西不知道货物的使用细节的,为数不少)给个有用的信息,那简直就是做梦……

我常跟我们老板讲: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就是把这种生产劣质产品,生产不符合标准的产品,生产缺乏使用信息产品的社会现实扭转过来。

在这个问题上,与论坛全体网友共勉……

网友:
下次去买直接说要木螺丝。。。以前家里有木工工具和材料,那螺丝(十多二十年前)真叫一个结实,凭人力不可能弄断。

网友:
我是这样使用这种螺钉的!
打得深的,钉入物比较硬的,我都用钻头先打洞,5mm的螺钉打个4~4.5mm,怎么弄都不断.
对自攻螺钉钉入物的深度有一定规定的

网友:
白沙说的不错
     举个例子市场上的常规内六角螺钉螺栓, , 从按重量卖, 到按盒卖,按个数卖的都有, 有不入流的级别, 有低于5级,有高于8.8级,有12.9级,种类极其多. 但卖的最好的就是不入流的最便宜的级别.  劣币驱逐良币...

网友:
我常跟我们老板讲: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就是把这种生产劣质产品,生产不符合标准的产品,生产缺乏使用信息产品的社会现实扭转过来。
在这个问题上,与论坛全体网友共勉……

网友:
现在有一种雪弗板,是PVC发泡板,和大芯板同样尺寸,可锯可刨可钉,耐水不腐蚀,价格一百多点一张。还可雕刻。貌似不错。

网友:
我是想说,这种发泡板可能不会拧断螺丝。

网友:
自攻钉用电动工具爽点,现在的螺丝质量确实差。

网友:
一个连螺丝都做不好的民族。

网友:
学习,记号,认真最重要

网友:
"这螺丝是不能直接拧木头的。 "

yeah. you are supposed to drill a pilot hole first.

网友:
╭︿︿︿╮
{/ o  o /}
( (oo) )   可能没有用过哪种轻轻一拧就断的螺丝,超乎你的想象
  ︶ ︶︶

网友:
以前用过木柄螺丝刀,木柄直接劈裂成两瓣了。
还有一种劣质眼镜扳手,拧螺栓,环断开,裂嘴了。
见怪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