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外扩问题

楼主(2011-04-12):
坛子里的各位大哥,小弟最近在做cc2530的射频模块,发现程序编出来会有300K左右,FLASH严重不足,代码优化什么的都做过了,现在想外扩FLASH,但是对这方面不太了解,网上搜了下,也是众说纷纭,所以我想请各位大哥们帮帮小弟该怎么办,先谢谢了

网友:
300K,
你考虑一下用强大的单片机+射频的方法吧
2530是针对小协议做的,您用来写这么忒大的程序,不蛋疼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蛋疼,可是公司就这么决定了。。。。。。。。我只能硬着头皮做,看到有人用zibeege貌似成功了,那个如果用外扩的话该如何是好。。。。。。。。。

网友:
外扩是没戏的

楼主:
额,好吧,那如果要用MSP430+CC2530可行性大不??是不是程序得分开烧写呀。。。。。。。。通过SPI通信??

楼主:
而且底层的协议栈放在430里么?现在为题就是协议栈放不进去很蛋疼啊

网友:
2530里边实现ZIGBEE的协议,外部加个MCU,和2530串口都可以,主要做好应用的分层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用的不是zigbee的协议。。。。。用的uip的,最让我蛋疼的就是UIP编不进去。。。。。。。。基本上应用层的东西都还没加就不够FLASH了。。。。。。。。。可不可以把ip设置什么的放到430里面?二2530里只放驱动程序?

网友:
2530你还不用zigbee?这个...   没必要2530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是SICLOWPAN的协议栈。。。。。。。。。。

网友:
我建议你2530里面只做通信和少量的数据处理,外扩你是别指望了,苹果猫都说了,430+2530的话,程序必然要分开写的,SPI还是不要用了吧,老实点。串口

网友(2012-02-15):
为啥不用430+c1100  什么的啊

网友(2012-07-10):
显然加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