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件的焦点切换问题,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2011-04-12):
我的英贝特的板子上的屏没有触摸屏,发现在view上创建的控件不知道怎么通过按键切换,看了看资料写view也算是控件,也就是说焦点只能是view或者别的控件,这么看来我想通过view的事件处理函数来切换焦点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一旦焦点在别的控件上,view就不能接收事件了。
    请问版主我的理解是不是不恰当?有没有办法实现呢?

网友:
首先是view收到事件,再寻找view中的控件。找到后调用控件的事件方法。

楼主:
谢谢回复!
如果焦点没在view上,view将不能收到事件。按键事件会直接发送到view中的某个焦点控件上。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编程指南》15.8控件树结构及事件派发 和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71826&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事件&bbs_id=3066
如何处理事件和按键响应

楼主:
谢谢楼上,我看过文档和指南了,我现在的理解是:
按键事件----->workbench----->焦点控件
也就是说我的按键事件是workbench直接发送到view上的焦点控件上了,但是我想在view的事件处理函数中截获事件,好判断是不是切换焦点的按键,如果是,我就切换焦点控件。
    不知道我的思路是不是有问题,暂时想不到很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