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悬浮汽车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1-04-12):
应毕业设计关于磁悬浮方面的东西。。心血来潮选了磁悬浮汽车这个课题。。现在不知从合下手。。请大家给点指点。。
还有大家觉得这个构思的可行性大吗?

网友:
磁悬浮怎么又汽车啊,  这名字就不伦不类.
按目前的技术,  还就只能是磁悬浮轨道车.

要不,墙上打几个膨胀螺丝,拉两条铁丝,闹一个电动的磁悬浮小车玩玩?

网友:
你是想磁悬浮减震?已经有了

网友:
楼主思维很活跃

楼主:
回复 网友A:
磁悬浮怎么又汽车啊,  这名字就不伦不类.
按目前的技术,  还就只能是磁悬浮轨道车.
要不,墙上打几个膨胀螺丝,拉两条铁丝,闹一个电动的磁悬浮小车玩玩?

其实相比不伦不类还是说这个的可行性比较低吗?因为我觉得磁悬浮列车开始也许也会被认为不伦不类吧。。
但是一定条件下还是实现了。。所以想请教下如果一定条件下。。是否能实现。。
我现在的设计思路是1.悬浮2.运行。。模型道路跟模型车形成一个系统。。从而进行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想磁悬浮减震?已经有了

不是减震。。是车的磁悬浮。。在网上找了下资料。。日本已有相关的磁悬浮汽车问世。。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思维很活跃

谢谢。。只是因为思维活跃了现在无从下手。。

网友:
我也支持活跃, 但活跃要有依据.

磁悬浮轨道车并没有不靠谱,  因为车相对于轨道而悬浮.  还是因相吸而悬浮.

磁悬浮汽车相对于什么而悬浮呢?
1  也弄一条轨道的话,就不叫“汽车”了.
2  弄一大片铁吗?  不说成本了,  而是说无法悬浮的.
3  弄一大片磁体,与车体异性相斥而悬浮,    也不说成本,也是极难办的, 除非低温超导.
   你再深入一步就有体验了, 相斥不易.

网友:
磁悬浮气垫汽车

加气垫两字就好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D:

有了就介绍下怎么个磁悬浮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这个是的。低温超导是性价比太不切合实际了。
自然悬浮确实是有点不可能。如果做成轨道的话或者说有框架的话做起来会简单很多吧。。但又缺乏了汽车的灵活性。。
课题都报了。。难道只有等着被骂了0 0|||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辆磁悬浮汽车是日本开发研制的。这个长52厘米,宽23厘米,高14厘米、重4千克的微型磁悬浮汽车模型,在26米长的直线距离上成功地进行了一次行驶试验,时速达25千米。该汽车所有车轮的中间都安装了旋转发动机;在车轮的外侧,安装了两个磁铁。试验在铝板铺成的路面上进行。车轮旋转时,路面铝板上的磁场发生变化,产生感生电流,路面磁场与车轮上的磁铁相互作用产生浮力和推动力。当时速超过10千米时,汽车模型悬浮距路面6至7毫米,异常平稳地向前行驶。
这个是百度上找的介绍- -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查了一下,是有这么回事.  是说要用铝板铺路面.

那么你先需要实验落实一下:
把磁铁旋转起来后,与铝板之间,可以产生多大推力,
够不够承载浮起整车自重,含电机,电池等,
根据消耗功率,估算出续航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D:

想法可以,理论最高能效有多高?

网友:
该模型现在还查不到进一步的细节.

作为一种思路,需要自己去摸索了.

线索是:
磁铁对铝板作相对运动,当车速10km/h 时,可浮空6--7mm.
         判断磁铁对铝板可能的相对线速度.

猜想: 1  肯定有较高速空转,才可能浮空.
      2  属概念模型,   那么现在还未必有经济意义, 也就是大都还不节能, 但可以开始究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高所以车速也提不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始上去不是悬浮的。所以应该还是原汽车动能给及。然后高速旋转与地面产生斥力。、
不过自己下手还真无从下手哦。。

网友:
还真难。用高压电吧。像飞碟那样

网友:
做创新第一人不是容易的.
但跟在别人后面猜猜,还不算太难.
从己有描述中,对这个概念模型猜一个七七八八还是可能的.

可以从交流异步电机想起.  鼠笼的转速跟不上旋转磁场的转速,其间有个差速,
磁场的转速减差速就是这辆概念车的车速.
一般异步电机在0.5mm气隙时的差速约为转速的10%.
当气隙加大到6-7mm时,这个差速可时会很大.

至于这个永磁外缘的转子在达到设定转速时,对铝板能产生多大斥力,
还是通过实验确定为好.省点脑细胞.

再来猜猜,车体底盘的结构.  四个轮子应该只起支撑作用,都只是从动轮.
如果这车还想拐弯,那么这四个轮子的内侧必须都有各自的可以高速旋转的永磁转子,
转子作用于铝面,不作用于轮子. 离铝面的初始间隙越小越有利悬浮.

关键实验,不必先造车.
只要先弄个外转子电机, 外周贴上钕磁,作成磁转子. 使之高速旋转, 看看对铝板能产生多大推力.

如果每W电功率能产生大于10g推力, 这模型还有希望.  否则就无意义.
这己经是与直升飞机的消耗在比较了,最低要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现在就照着这个去实验下。。

网友(2011-07-13):
悬浮车 很假 现在的技术还达不到  利用地球磁场 悬浮!...现在没有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