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准备研究 S7-300 的软冗余控制,大家给点力

楼主(2011-04-12):
需要相关的资料。

楼主:
处理输入数据的过程为,首先根据Din_Buffer_SM中的值得到当前U缓冲区的位置也就是具体为3个Din_Buf_Ptr中的哪一个,然后根据得到的Din_Buf_Ptr找出U缓冲区的段地址,并将段地址乘8得到U缓冲区的首地址
然后将要发送的数据写入SPC3中已得到U缓冲区中去
最后通过读一次New_Din_Buf_Cmd命令将U中的数据转换到N中去
不知道以上的思路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并没有数据发送出去呢,而是发送的初始化时的0,

网友(2011-06-15):
供您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