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源纹波问题

楼主(2011-04-12):
我电源部分的电路如下:

+5V输出接的电容是47uF时的纹波波形图如下(幅度100mv每格,时间是10uS)

+5V输出接的电容是330uF时的纹波波形图如下(幅度100mv每格,时间是10uS)

1。为什么我电容增大了之后这个纹波还是会出现呢?
2。接了47Uf电容的电压有下降,而330的时候是平稳的,这可以理解,唯一不能理解的是半个类似正弦的波形怎么出来的?

网友:
好象是100K信号的干扰啊

网友:
100K应该是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试着输出地方加共轭电感和旁路电容。

网友:
图有点小,根本看不清楚。如果楼主是用开关电源的话,我猜是因为电感有点小,然后负载也有点小。在示波器一中已经处于不连续工作模式了。然后由LdI/dT=U,以及V纹波=dIxRESR,可知,加大电感可以使电流纹波减小,这样也就使落在输出电容等效串联电阻上的电压纹波减小。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图中的工作原理应该是直流45V通过MOSFET的开关来控制变压器T1原级的频率,从而在变压器的副级产生+5V,+12V等,3842去检测+5V的大小来调整MOSFET的占空比(pwm的频率是100K(通过RC震荡得来)),这个电路在原来的板子上是好的,没有这些纹波。我把这部分电源移到另外一块板子上之后就出现这些问题。但是我的电源部分没有电感,所以也无法调整啊?难道这个一定要加电感,可是为什么原来板子上就没有呢?是因为负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