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笔记本怎么连接AD.drone?

楼主(2011-04-12):
笔记本可以通过WIFI连上AD.drone,但telnet 192.168.1.1却没法进入,打不开主机的连接失败。。。

笔记本的IP是192.168.1.2,网段相同的

ping 192.168.1.1 回应是正常的,但telnet 192.168.1.1却连不上

网友:
局域网存在其他IP位192.168.1.1的啥啥啥

网友:
回复 楼主:

AR.Drone的指示灯是啥色?
你能用iPhone(或WM6手机)连接, 控制吗?

试一下FTP:
ftp 192.168.1.1

或IE浏览器:
ftp://192.168.1.1:5551/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局域网存在其他ip位192.168.1.1的啥啥啥

99% ~ 100% 是该case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局域网中没有什了,无线网络就笔记本连上AR,电脑上可以看到笔记本已连上AR
AR有无线网络中只有这台笔记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指示灯是绿色的,包括四个电机的也 是 绿色

楼主:
郁闷死我了,AR没飞过多少次,有一次室内很轻微的摔了几下后起飞就再也不平衡了
上次发帖问过,各位提过的方法已试过,不行,现在只差用电脑连上AR用老大的方法了,但
却怎么也TELNET不成功

网友:
你telnet 192.168.1.1的回应是啥?
Timeout?
Refused?

如过你以前曾用iPhone绑定(Pair)过AR.Drone, 那就要捅一下AR.Drone上那个Unpair钮.
否则, 只有你那个iPhone才能连AR.Drone (MAC地址绑定了).

网友:
先在笔记本上执行
arp -d
试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捅个Unpair钮后可以连接上了,想按你的这个方法:
# rm /data/trims.bin
# rm /data/fact_trims.bin
# sync

想删除配平文件,居然在目录下没有看见所讲的文件

怎么办??

另外:我想ftp进去取下log文件要怎做?我ftp 192.168.1.1进去后没法转到其它目录,在IE中192.168.1.1:5551也只能看见版本文件,是不是要一个什么用户名进去才有权限?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两个配平文件本来就不应该有 (系统出错才生成的).

你可以在PC Windows下用 ARDroneME 来看传感器数据: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26493&bbs_page_no=1&bbs_id=1025

转动AR.Drone, 看Pitch/Roll/Yaw是否正常变化(-90度 ~ 90度).
将AR.Drone搁水平地面上, 看Pitch/Roll是否接近于0.

关于取Log:
AR.Drone上的FTP服务器是固定目录的. 需将/data/syslog.bin文件拷贝到相应的FTP目录才能访问;

IE上 ftp://192.168.1.1:5551/ 用的固定目录/update, 需要:
cp /data/syslog.bin /update

DOS下 ftp 192.168.1.1 用的固定目录/data/video, 需要:
cp /data/syslog.bin /data/video

楼主:
PC Windows下用 ARDroneME 跟AR.drone连接也不成功,开始是连接上了,但过一会数据还没显示出来就又timeout了,试过很多次都是一样,如图

syslog.bin文件也取下来了,没法上传bin文件,改名成txt

网友:
下载一个Window XP上的Java (J2ME)手机模拟软件WTK 2.5.2, 在你的PC机上模拟出一部Java手机来用ARDroneME: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download-135801.html

网友:
看syslog.bin, 你的IP怎么是 192.168.1.10 呀? (应该为192.168.1.2)
你的笔记本上跑的虚拟机? 那就要注意NAT和Firewall问题.

440.385949  vp_com_server  6  976  192.168.1.10 connected to video (Multicast)

楼主:
笔记本电脑IP一定要用192.168.1.2吗?我也已将IP改为192。168.1.2,但结果还是一样。

手机模拟软件WTK 2.5.2已下载装好,运行JAVA,ARDroneME,结果和PC windows类似,一样是timeout如图

折腾了几天,在热心的MAPGPS版主的帮助下,没什么进展,老是看似能解决问题,但又是在同一个问题上卡住了,是不是我的电脑无线网络配置那出了问题?但手提无线网络上网很正常,一直在正常使用,今天还试了将无线网卡删了再重装,重装网卡驱动,结果一样。

头开始有点大的了。。。。。

网友:
笔记本电脑IP只要在同一网段就行, 我是看你的IP不是缺省的192.168.1.2而感到奇怪, 原来是你故意改的. 呵呵!

你可以试一下ARDroneME里Settings上的Send AT Command, 看能否让你的AR.Drone闪灯.

99%~100%是你的笔记本电脑的问题, 尤其是是Firewall(防火墙), 杀毒软件在作怪:
禁止了Incomming(进入)的UDP包.

要终极判断问题所在, 可以两边抓IP包分析.

网友:
Wireshark抓IP包工具可以看看是不是那些来自AR.Drone的NavData UDP包都发错地方了:
发到multicast (224.1.1.1) 上的UDP端口5554了.

楼主:
真是惭愧,讲用电脑,我从80286用到现在,从什么DOS3.3,CCED,UCDOS,WPS用到现在WIN7,本事还真没什么进展,小小的问题能解决,讲到复杂一点的,就要GOOGLE了,现就找 Wireshark看看怎么抓IP包

刚才,将杀毒软件,360,防火墙全停了,还是不成

楼主:
用Wireshark抓包却出来个这样的提示,说无线网卡无法进入一个什么模式,有线网卡抓包正常。。

Wireshark

网友:
楼上我遇到过连不上的时候将无线网卡禁用,将飞机电池拔掉再插上,然后将无线网卡启用,等它搜索网络自动连接。你看到无线网卡连接上了telnet不成功说明连接有问题,是个假的连接,我碰到几次了。

楼主:
刚才又用了另一个AR的软件,这个不能在XP下运行,要在WIN7下运行 ,只好转到WIN7下,在WIN7下按XP无线网络一样连接好AR,运行正常,连接AR正常,可以正确接收到AR上摄像头的视频图像。
这个软件:

但这个也只是控制软件,不能看见平衡数据,

但在WIN7下,运行XP下的也可以运行的ARDrone_win32_demo应用,结果和XP下一样,(和上面11楼一样)timeout,搞了半天不知那出问题了,网络配置有问题吧,但上面有个应用却很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telnet正常了,但却无法运行PC端应用

网友:
根据你上面说的我觉得跟你的无线网卡驱动有关系

楼主:
但无线网卡在win7下运行AR的应用很正常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win7下的驱动和XP下的不一样吧,实在不行你就用WIN7好了,这些问题跟他们较真累死了,有可能在给他们免费做测试工程师

楼主:
问题是在WIN7下,运行XP下的也可以运行的ARDrone_win32_demo应用,结果和XP下一样,timeout, 而win7能运行正常的那个PC应用却没法看到我所需要的数据

网友:
需要Wireshark抓IP包, 看看是不是那些来自AR.Drone的NavData UDP包都发错地方了:
发到multicast (224.1.1.1) 上的UDP端口5554了.

也可能所用的AR控制软件与AR.Drone的Firmware(固件)不配造成的. 或AR.Drone端的Linux系统设置被改变了.
建议重刷一下Firmware, 或用老版本的.

我现在还一直在用Firmware 1.3.3 呵呵!

下载各版本的Firmware:
http://www.ardrone-fHimems.com/wiki/Main_Page

网友:
似乎是你的导航板没数据输出.
你可Telnet到AR.Drone里:
cat /dev/ttyPA2

看看有无数据输出.

网友(2012-03-05):
回复 网友B:

怎么修改AR的固件版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