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加拿大 DSC 专业报警主机 说明书(编程手册)中文版

楼主(2011-04-12):
这个手册是4防区的PC560.是最简单的了,发这个目的在于让大家了解一下专业报警主机和其相关的情况。

这就是PC560主板,还有铁箱,铁箱里还要有放电池的位置。通常用免维护12V7A或者是4A (原文件名:pc560.png)

这个主机是4防区的,图中可以看出Z1 COM 是1 防区,Z2和COM是2防区, Z3 Z4 是3 和 4 防区,第个防区要末端电阻来做检测线路是否开路和短路。
也就是断和短都会报警,而不是直接接探头的。

这是键盘,工程人员编程和用户操作用这个,4线串行通讯 (原文件名:PC560 键盘.jpg)
这是8防的键盘,PC560的上面少4个灯就对了。截图不是自己照的。
这里面有几个主要的概念:防区是有多个类型的。
                         和接警中心连是通过电话线的并格式要统一
                         警号最大应设为小于4分钟。而不是响个没完
                         未端电阻是加在探头或别的传感器里的,而不是加在报警主机箱里(多数工程人员都这么整,快又省事)
                         要加电池的,断电应能工作,电池在箱里,箱也应有锁并接防拆。
                         防区响应最好是500MS,而不是越快越好。毕竟大多数情况下是待机的,专业主机降低误服是很重要的。
别的主机说明书要的吱声吧。如DSC了,顶峰的了,CK的了,安定保了等,

楼主:
发这东西也没什么用,主要是给想做报警器一些借签。这类主机手册全是英文的,中文是翻译的

网友:
有无相关原理图可以参考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无相关原理图可以参考的啊?

。。。。。........gun

....................................................................

          这个功能也算差不多了  呵呵  还是国产的山寨方便

楼主:
我打字费劲,所以描述少很多,见谅,这个电路图真没有,厂家在国外,国内只是代理商,所以没那东西,所以有时候返厂修板子有时快赶上新买一台新机器了。我只是在维修时一些功能电路了解一点。
电源:国标上是16.5V交流电源(所以主板是有整流部分稳压部分,这样也就可以交流掉电检测,电池充电,掉电检测,防区电压)
防区识别:
0—1.5V =短路
1.6—3.1V=正常
3.2—5V=开路    所以,做到这样很容易,一般是窗口比较器实现.
警号驱动,13。5V
回复 网友B:
美国的CK 6防区原装机500多元,但仿机只机200多元.电路程序仿的都差不多,但做工差很多,不联接警中心也没什么问题,除了爱坏点
误报高点而以。联接警中心(和人家说小话也许让你联了)很不稳定,这个不用怀疑。
专业报警主机以美国居多,安定保,迪信,博世,CK等,还有以色列顶峰,加拿大DSCT等,
做报警主机很容易,只要触发响了就行了呗。但要能工作大部分场合,工作个10年8年主机不出问题那才是不容易的。
主机里有很多器件是为了抗干扰而设的。
主机坏有9成是雷击而不通讯,不拨号,还有1成是220瞎接和外伤坏的。至少我没见自己坏的原装机。

有时间照个清楚的PCB

网友:
开个家庭用防盗报警DIY项目,会有多少人响应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个家庭用防盗报警diy项目,会有多少人响应呢.

  好玩阿

回复 网友D:
我打字费劲,所以描述少很多,见谅,这个电路图真没有,厂家在国外,国内只是代理商,所以没那东西,所以有时候返厂修板子有时快赶上新买一台新机器了。我只是在维修时一些功能电路了解一点。
电源:国标上是16.5v交流电源(所以主板是有整流部分稳压部分,这样也就可以交流掉电检测,电池充电,掉电检测,防区电压)
防区识别:
0—1.5v =短路
1.6—3.1v=正常
3.2—5v=开路    所以,做到这样很容易,一般是窗口比较器实现.
警号驱动,13。5v
回复 网友B:
美国的ck 6防区原装机500多元,但仿机只机200多元.电路程序仿的都差不多,但做工差很多,不联接警中心也没什么问题,除了爱坏点
误报高点而以......

  有几个家庭是接 接警中心的   有多少山寨机有这个功能的

  用有接警中心的用户差不到哪去

哪这“专业”机 一般用户想编程 看着说明书如同天书
CK 50W以下的小工程 用得比较多

网友:
接触的都是船用DSC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开个家庭用防盗报警diy项目,会有多少人响应呢.

家用目前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独立型接电话机的,探头和主机是无线连接,多数是315M和433M。编解码大多不是固码的2262,2272要么就是学习码的,无线这种稳定性差很多,还要经常更换电池等,挺麻烦。我个人不看好这类无线报警主机
还有一种就是楼宇对讲附带的报警功能,虽说有线连。但这种可靠性就更差,由于走485通讯,节点又很多,往往还要加中继器,可靠性就更不用说了。
因为报警系统有可能一辈子也用不上一回,不然今个维护,明个换电池,后个不好使了那就没劲了不是。
可靠的办法就是
   采用布线方法和报警机连接。但墙上走线我合计没几个人愿意,(还没装修的倒可以考虑。)
所以如上,开源这个思路是,简单可靠。
    1主机和探头整合一起,但能扩展外接(外接就只能有线连)
    2探头最好用双鉴探头,(被动红外加微波)家里有动物的一定要安防宠物的探头。这是降误报的关键
    3防区要有类型并能编程,如留守防区,廷时防区,即时防区,24小时防区。防区并能旁路。
    4布撤防方面。布防有手动功能,撤防不可以,如果用遥控能用滚码就用滚码。不用滚码最好撤防不可控。
    5布防要有两种留守和外出,撤防时防区静默12小时自动布防工作。
    3主机供电一定能电网供电(交流掉电还要有保存提示)和有备用电池接口并能检测。电池连接不能外漏。
    4拨号功能,并能监听和布撤防。这部分电路要完全隔离主电路。

但做这个俺时间和水平真的难允许了。。。

网友:
关注其中免维护12V7A的接法和相关电路。楼主给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介绍的挺详细的,非常不错,学习了!

网友:
看那芯片就是很老的产品,老美的东西过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那芯片就是很老的产品,老美的东西过时了

历害,这个是加拿大的过时东西,不是老美的,通讯格式还是过时的4+2格式,新的接警机有可能不给连。
但发这个不是好理解,还有点典型吗,要是总线的理解费劲点吗

楼主:
老美很多过时的东西,一样不掉价在中国卖,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地方没坏过,所以这电路就没扒过,有时间的啊。

网友:
ls回复【19楼】dexidz 段鹏

有空将这个扒一下,目前好像没有看到很专业的!

网友:
楼主有空加我:785063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