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不知道发在哪里了:迷人小四轴+自编代码飞控板(AMCNC01作品)

楼主(2011-04-12):
最近迷上四轴,上次帮模友DIY了一架小四轴,觉得非常可爱,于是自己也DIY了一架,目标是:
1、舱身,机身外边不能有线缆。。。
2、有型,不能像普通四轴一样分不清头尾

于是,开始:

这是我买的东西,好赢6A电调+1504电机+5寸三叶正反桨,6A电调差一点点就塞进450尾管了,可惜。。。

楼主:
强势插入模友试飞MK大大大四轴照片

楼主:
假组装一下,样子不错,机身空重就这样了,材料是2mm玻纤,刀路我整理整理会公开~ 碳管还是6mm的。实际感受是,2mm玻纤对于这么小的机子来说,强度过剩,还可以加大偷轻力度!

网友:
真帅气啊

楼主:
这是我设计的非常有特色(不敢说创意)的电机座,非常简洁,干净。

这是我大胆采用的无热缩套管绝缘的电机延长线方法,因为管径很小,上了热缩套管就塞不进去了。注:线上用502固定了相互位置。

这是用雕刻机铣玻纤板得到的螺旋桨转径装置,为什么不用买的桨夹,后面再说~

从这张图也可以看出这种电机座带来的走线方面的优势~

楼主:
这是装上动力后的整机模样,4个电调并排放,很帅(电池是在底部的)

网友:
等我买了雕刻机  我也要做个  和你比比

楼主:
由于自主飞控还没写好软件,所以先上KK飞控了,KK飞控的尺寸要大一些,不能完全装在机身里面,用KK飞控,含800mAh 2S锂电池,总起飞重量如下:

楼主:
接着就要说明一下为什么不用桨夹了。。。先看下图,看出蹊跷了么

对了,三个桨是下装,1个上装。。。为什么这么搞,情况好复杂的,后面再说,反正最后我全部改成用玻纤转径了。。。效果很好

楼主:
分享一个模友常遇到的麻烦(电子达人请无视),玩四轴必须的一件事情,就是四个电调并联,对于非电子爱好者来说,焊这四个线头费老鼻子力气了,其实很简单,用东西先把四根线捆起来,然后你爱咋样咋样了!

楼主:
接下来,请模友接力上传飞行照片和视频~

设备配置:
好赢6A电调 XXD1504电机 GWS5030三叶正反桨 KK飞控

至于桨夹为什么那样。。。一言难尽!

我是在淘宝某店购买的电机电调和桨,装起来之后发现一个电机有异响(轴承损坏)。。。同时一个桨夹是偏心的。。。为了试飞,我就尝试把桨夹反装在电机转子的另一侧,果然震动大大减小! 但这样桨离地面较近,不够安全,所以只是试验一下,放弃了,最终采取了转径的方式,将桨的安装位置尽可能靠近电机的转子,这样就减少了震动(用桨夹的话,桨的旋转平面距离电机转子还很远,很容易放大震动)。

问:为什么三下一上?
答:那个轴承坏的电机我不得不换掉,换上一个旧的1504,这个旧的1504是炸过的,转子也有偏心问题(轴承没问题),但更为重要的是,原主人将它下端的轴阉割了,所以无法将桨夹在下面。。。不过就这样三下一上,照样飞!

开源筹备中,目前已经用C完成了KK的功能(试飞OK,达到KK原版汇编效果),不过如果没什么改进,也不好意思开源~ 所以等功能扩展强一些,就开源分享。我自己是不看好KK的,不过因为KK特便宜,在中国这种穷地方拥有量最大(我也有),在这上面做开源意义最大,所以,只好勉为其难用KK了~

为了开源,注释写了不少,还TMD是中英文双语注释,有木有!

网友:
强力顶贴!多材多艺的楼主

网友:
好厉害啊~

     我很喜欢那个支架~O(∩_∩)O

     请问楼主在哪里买的??

网友:
楼上MM

木有仔细看

~~~~

网友:
我来补充图片和视频咯、、、、、、、、、

http://www.dveye.com/index.php/video/index/2114
不能贴视频滴 只好让大家多点一下了。

网友:
这个造型应该弄成三轴才好看呢

网友:
狠狠的顶一下yomo。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造型应该弄成三轴才好看呢

三轴飞起来不自转才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厉害啊~
     我很喜欢那个支架~o(∩_∩)o
     请问楼主在哪里买的??

强大无比的楼主DIY的!

我现在水平处理KT板做F15的水平。向楼主致敬!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个造型应该弄成三轴才好看呢
三轴飞起来不自转才怪!

hehe 你去google搜一下 kk y3 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 =!。。。这实在是做得太好看了。。。我以为是买的。。。

网友:
lz真会玩!哈哈哈哈

网友:
牛B,楼主做四轴就跟做风筝是的,信手拈来啊!

网友:
一套做出来要多少钱自己没能力做想买一个成品来改改。

网友:
自己做貌似也不便宜 楼主做得真是好

网友:
来学代码来了。。顶顶顶顶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造型应该弄成三轴才好看呢

我来泄密一下,拍录像的YOMO已经设计并用AMCNC01做好了三轴的机架。。。还是折叠的!

网友:
嘿嘿,转让一个楼主用的这种KK飞控板,俺自己买套件焊的

网友:
这个很像《阿凡达》中地球人的直升机啊!DIY水平很高,学习了!

网友:
强人, 目前偶还不懂, 学习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hehe 你去google搜一下 kk y3 看看?

看了,没有搞懂,为什么不自转,有DX解释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y3  3轴 的飞行器  尾电机是靠一个舵机来控制左右倾角来改变方向和抵消反扭力的。两个正桨 一个反桨
例如下图

网友(2011-05-19):
GALE兄,你的KK好飞不?

网友:
2012快到了 大家都在研究飞机了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东东好控制么?是否容易炸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gale兄,你的kk好飞不?

客观来说,KK不好飞。在室外还行,室内就看各人水平了。

要想提高KK的稳定性,首先要把三个ENC03换掉,然后机架要大一些,做到轴距40cm以上会比较稳。最后就是,换成Y3模式,比X和十字都要稳。 某些人的KK飞得很稳(包括我),不代表KK飞控稳,它就是一个入门级的产品,让你买起来不心疼而已,效果就100%符合入门级这三个字——只适合高手。

回复 网友F:
请教一下,这个东东好控制么?是否容易炸机?
容易炸鸡,但小鸡,炸了伤害不大。
四轴的最大问题是分不清头尾,飞着飞着,你就晕了。

我一直强调:四轴这东西,用来DIY可以满足人的成就感,同时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比如航拍什么的,但是说到飞行乐趣,这东西是秒腻档次的,我自从雕刻机入手,已经DIY了8架四轴了。。。

网友(2011-08-25):
回复 楼主:
楼主 加我 QQ 1031584606  载人 四轴请你 编程下

网友(2012-09-1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gale兄,你的kk好飞不?
------------------------------------------------ ...

HI我也在做微型四轴,用了您的KK飞控,但是就是飞不起来,好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