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维方管10X10X8.5的,怎么才能在上面打孔呢

楼主(2011-04-12):
碳纤维方管10X10X8.5的,怎么才能在上面打孔呢,就是在方管上面开个2.8MM的通孔啊,用电钻的话,碳管就会裂开,怎么才能开孔啊???用做四轴的机臂,在上面固定电机用。

网友:
打孔就破坏结构了。里面塞块木头估计能打成,但强度就不行了。
这东西连接一般都是用夹具的。

网友:
钻头磨成三尖应该可以
底下垫木头,快穿的时候注意力小一点

网友:
这个一打孔结构就破坏了,碳纤维是纤维的。一般都是按须编织成需要的形状。

有专用铣刀的。

网友:
还在用碳方管,有好戏看了。

网友:
你的是碳管还是玻纤管哦?我的玻纤管直接用镊子就钻孔了,,,,

网友:
原来碳纤管这么脆呀。

网友:
碳方管逢炸必裂。不信就自己试验吧。

楼主:
我还是用铝合金吧,碳纤维太不给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转让一套4根35cm  10mm*10mm的铝合金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