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板水有毒吗?刚刚洗了块板子,那气味很难闻,受不了

楼主(2011-04-12):
网上买了瓶焊之宝高级洗板水,第一次用这东西,刚刚洗了一块小板,去松香速度挺快,不过气味非常难闻,反正我感觉很恶心,洗完后板上黏黏的,
不知道洗板水毒性如何?

网友:
看什么成分的, 如果是天那水(香蕉水, 就是做油漆经常用到的稀释剂), 原则上当然洗板时最好在通风的环境下

网友:
洗板水,俗称“天那水”,你说毒不毒呢?

网友:
这个东西用的时候,注意通通风。

网友:
我都改用酒精好几年了

网友:
没事的。。
经常用洗板水的漂过!

网友:
不是吧,我听说洗板水应该是叫三氯乙烯吧

楼主:
纯酒精很难买吧,听说酒精洗的速度很慢,搞电子的经常接触到这种东西,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我买的是这种,看介绍挺好的,实际用起来气味相当难闻:

用于清洗印刷电路板上的松香、焊锡等残留物。产品不含氟氯烷烃等对环境有害物质。
1、能够快速清除灰尘、油污、金属粉尘、带电粒子及腐蚀产物等有害物质;
2、能够完全挥发,清洗后不留任何残渣;
3、对各种金属器件、有机硅树脂、酚醛树脂、尼龙、橡胶、绝缘漆和饰面均无损害;
4、对印刷电路板、电器元件及相关部件均无腐蚀;
5、密封铁盒包装,保证运输及存放安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洗板水,俗称“天那水”,你说毒不毒呢?

洗板水和天那水貌似不是一个东东

网友:
对身体有害,短期接触不会产生中毒状态.这是MSDS里面讲的

网友(2012-05-10):
洗板水对健康危害:吸入蒸气主要起麻醉作用,大量吸入能刺激粘膜.

网友B:
我认为洗板水是有毒的,之前是在通风的地方洗板子,现在用了论坛里面推荐的3M的劳动防护用品,很好用,洗板时就闻不到洗板水的味道了。
见下面的帖子:

最新发现很多人都开始用3M防毒面具了,买来试用,造型夸张,竟然效果不错!!!
http://www.ourdev.cn/thread-5438663-1-1.html

我买的是7块多钱2个的有机蒸汽过滤口罩,效果已经很好了,上面贴子中那种也买来备用了,只是暂时还没有用到。

网友:
不同的人的皮肤有不同的过敏类型。。。以前俺就擦到油漆会 痒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洗板水是有毒的,之前是在通风的地方洗板子,现在用了论坛里面推荐的3M的劳动防护用品,很好用,洗板 ...

我用过我们单位的3m工业口罩。个人感觉没什么明显的效果,该闻到的和不该闻到的都闻到了

网友:
有毒。用酒精会好点,只是效果不太好,不过安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纯酒精很难买吧,听说酒精洗的速度很慢,搞电子的经常接触到这种东西,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我买的是这种, ...

虽然是环保的,但是一样要加强通风,并且接触时间不能太长。

网友:
井水+洗洁精=安全 +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是环保的,但是一样要加强通风,并且接触时间不能太长。

99.9%的乙醇也不行?

网友:
上面的图片中的洗板水,不可能是乙醇吧?

网友:
大家在焊接时,不要用油脂的焊剂

网友:
即使你是学习焊接,就用水质的助焊剂

网友:
水质的助焊剂,易清洗,用水+洗衣粉即可洗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我们单位的3m工业口罩。个人感觉没什么明显的效果,该闻到的和不该闻到的都闻到了  ...

一定要使用可以过滤有机蒸汽的型号。3M有不同型号的口罩,有的只可以过滤粉尘,我用的是粉尘和有机蒸汽都可以过滤的,可以过滤90%。
我刚开始用时只能闻到一点洗板水的味道,用几个小时后,可能该换新的了,闻到的味道大一些了,但是比不带口罩还是要好多了。
    我是在天猫上的3M专卖店里买的,推荐大家可以用用试试。
        http://3m.tmall.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使用可以过滤有机蒸汽的型号。3M有不同型号的口罩,有的只可以过滤粉尘,我用的是粉尘和有机蒸汽都 ...

受教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