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pcs的用法?????

楼主(2011-04-12):
我的FPGA板子上没有flash或者EEPROM 只有EPCS,
程序运行中需要掉电存储的数据是不是可以存在EPCS中?
如果可以 大概要怎么弄?

网友:
EPCS这玩意儿就是Flash
你可以在EPCS里开个区 专门存数据 和配置的数据要分开
就ok啦

楼主:
知道了
#include "altera_avalon_epcs_flash_controller.h"
中有
int alt_epcs_flash_write(alt_flash_dev* flash_info, int offset,
                          const void* src_addr, int length);

int alt_epcs_flash_read(alt_flash_dev* flash_info, int offset,
                        void* dest_addr, int length);
这几个函数
NIOS里是可以把数据存到EPC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