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 tcp莫名中断

楼主(2011-04-12):
sim900建立tcp连接,如果一直发数据的话没有问题。开始只要10min没有发数据,tcp连接就自动关闭掉。求教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2011-08-12):
被驴踢了啊,哈哈

网友:
电信商不会让一个没有使用的连接一直在线的,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需要发心跳数据包,以保持在线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2011-11-05):
回复 网友A:

如何发心跳数据包

网友(2012-06-22):
需要发心跳包

网友:
这种情况是移动的APN网络回收了模块占用的IP资源,需要在模块不发送数据在一定空闲超时发送心跳包来保持连接。
心跳包数据都是自己设置的,其实就是用户自己设置自己发送,不过,GU900D模块可以帮你在空闲超时后自动发送心跳包,这功能很方便。同时也带有断线自动重连功能,因此省去很多麻烦,GU900D和SIM900A是 PIN对PIN兼容的。

网友:
明显是心跳包,加入都有tcp连着,那么移动基站不就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