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8固件丢失解决方法

楼主(2011-04-12):
1.需要一个 短路跳线 、一个单排针、一个杜邦线。
2.将单排针焊接在GND上。
3.没有上电,检查输入和输出电源对地的情况,也就是检查5V,3.3V是否有短路。
4.上电检查5V,3.3V是否正常。

以上正常的话可以以下操作:
1.没有上电,将 TST 和刚才焊接的GND上的单排针 用杜邦线连接好。
2.上电 检查 3.3V 和5V 电源
3.正确的话此时板子有电的, 用短路跳线接ERASE J4(3.3V与ERASE短接) 等待20秒
5.然后断电,去掉刚才的TST杜邦线和 ERASE 短路跳线
6.将J6 TST(3.3V与短接)用短路跳线连接 上电20秒
7.然后断电,去掉J6, 再上电 此时可以看到一个usb设备出现

用SMABAV1.8 选usb进入
选取固件
选择下载
第一次选择 yes 解锁所有FLASH
第二次选择 NO  不加密所有FLASH
以上2部不要选择错了
选错要从1. 重来
这样 你的V8就可以了

网友(2011-06-03):
弄好了。谢谢哦。按照网上那种方法 少了“1.没有上电,将 TST 和刚才焊接的GND上的单排针 用杜邦线连接好。 ”这步,弄不好。

网友:
我还认为,让它不再掉固件的方法呢。

网友(2013-10-22):
好资料,我的jlink按照楼主的方法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