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UBE2 仿真使用

楼主(2011-04-12):
刚使用MINICUBE2仿真f9222 头几次发现没什么问题 跑的正常 可没过几次就进不去了 报错

进入仿真画面报错 (原文件名:报错.jpg)
错误提示  F3000:NO mapped address was accessed

楼主:
使用MINICUBE2下载程序到板子上面,接上电居然不跑起来 感觉好像晶振不起振,仿真下又可以(还没玩几下就出现上面情况) 使用内部高速晶体

晶体没怎么设置就是在文件最前头配置了选项字节
#pragma SFR
#pragma DI
#pragma EI
#pragma HALT
#pragma NOP
/*-----------------------------------------------------------------------------
   Include files
------------------------------------------------------------------------------*/

/*-----------------------------------------------------------------------------
   Definition of Option Byte
------------------------------------------------------------------------------*/
#pragma section @@CNST OPT AT 80H                //Option 选项设置,软件设置
const unsigned char OPTION = 0x9f;
const unsigned char OPTION1 =0xff;

不知道是不是那里没有设置好
期待大侠的讲解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不是程序问题 换个环境从新编译下  最好就是从新复位MCU 再进入就行

网友(2012-05-23):
楼主,能加你qq吗?我qq是272105299,想请教你问题,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