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2一直在更新

楼主(2011-04-12):
小弟最近在做毕设,使用FPGA控制ad9852产生信号,可是ad9852复位后一直在复位,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请高人指点

楼主:
内部更新时钟一直在更新,试了加限流电阻,好是不对。限流电阻式直接串联在FPGA输出端和9852更新端吗??

网友:
检查程序吧········

RST=1;
delay()
RST=0;
dela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使用的是内部更新,今天早上又试了一下,刚开始两下还有波形输出,可到后面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