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2怎样设置仿真时间啊,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1-04-13):
quartus2怎样设置仿真时间啊,请高手帮忙!

网友:
点击Edit->End Time 就可以设置了

楼主:
问题解决。多谢denike

网友(2011-05-15):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在下载编译时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COLOR.v(1) near text "LIBRARY";  expecting "module", or "macromodule", or "primitive", or "(*", or "config", or "include", or "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