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调的波形难以理解,求帮助!!

楼主(2011-04-13):
前段时间用mega328P写了个仿照MK的程序,MCU直接驱动N管,P管由一个小Nmos管下拉。 在所有的栅上串联了100欧的电阻防止震荡和大电流,P管栅上拉,N管栅下拉。
调了几天之后能转起来了,并且换了两个电机都能转起来, 感觉很满意,今天决定看看波形,就找了个示波器来看看,一看发现不可理解,和典型的波形相差太多了,由于没有两根线,只能先看一个通道的。ms可以看到消磁事件,但是看不到什么时候过零换相,而且波形也不对称啊,

求大家解释一下,谢谢了。

某一相的波形 (原文件名:TEK00000.PNG)

楼主:
特别是后面一半,竟然还有那么一大截空档,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现在调试用的电机是从一个MO光驱中拆下来的,这个电机的绕组很有趣,13个绕组,其中12个绕组是正常的那种BLDC的绕发,但是有中心抽头,另外一个绕组是一个单独的线圈,有两端引出,我猜想是过零检测用的,类似与霍尔传感器的作用,但是我还没来得及用示波器看。 不知道这个不同的绕组方式对波形有没有影响。

电机绕组 (原文件名:12042011072.jpg)

网友(2011-12-19):
大侠,问题找到了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