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调用汇编函数(带参数和不带参数)

楼主(2011-04-13):
(78K0系列单片机)我在C语言调用汇编语言函数FlashStart(),我在文件call.asm中:PUBLIC _FlashStart     在call.h中:extern void  FlashStart(void);
然后在call.c文件中开头处:  #inculde "call.h"   然后主程序里调用FlashStart(),编译后,出现  RA78K0 error E2201: Syntax error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哪里错了,怎么解决啊?我是新手,很多都不太懂,多谢大家了

网友:
C调用汇编

C:
extern int i;
extern sreg int j;

extern void func1(void);

void main(void)
{
        func1();
}

ASM:
PUBLIC _func1
PUBLIC _i
PUBLIC _j

@@DATS  DSEG      UNITP
_i:         DS         (2)
@@DATS  DSEG        SADDRP
_j:        DS        (2)

CODE1 CSEG AT 80H
_func1:
        NOP
        NOP
        RET
        END

你的FlashStart是自己定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解决,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