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有效值检测IC AD8361在低频(<100MHz)下运用的问题

楼主(2011-04-13):
目前手上有SOT-23 6脚封装的AD8361,想用它来检测一个60MHz的信号,此信号是用10UF的电容隔离出来的,100-300mVp-p,不知道能不能用AD8361来测试,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我看一些资料上描述AD8361只能测试100MHz以上的信号,烦请哪位熟悉此IC的大侠讲解讲解。

网友:
我用到1MHz挺OK的!

网友:
100M?

你开玩笑吧

楼主:
我搞了一个,输出始终为0,既然这样就肯定是电路有问题,烦请再指教。是否是耦合参数问题?其实我一直对级间耦合没有搞清楚,翻了很多资料也没有搞明白。三极管输出的是200mVp-p,用示波器看的,连上后面的,衰减很大,VRMS没有输出电压。

电路图 (原文件名:AD8361.JPG)

网友:
电路没问题,是不是8361坏了。我用8PIN那种AD8361很OK!

楼主:
哦,那我先换个I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