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哪有问题?为什么运行不了

楼主(2011-04-13):
#include "msp430x22x4.h"
int zdxh,steps_down_con=3,tiaoshi;
int main( void )
{
  P1OUT = 0;
  P1DIR |= BIT0 ;//P1.0为输出方式

   P2IE=0xc1;//p2.6/p2.7允许中断
  P2IES=0x00;//上升沿
    __bis_SR_register(GIE);
  while(1)
  {
  }

}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2(void)
{
        zdxh=P2IFG&0xc1;
   if(zdxh==128)
   {
     steps_down_con+=1;
     P1OUT^=0x01;
   }
   if(zdxh==64)
   {
     steps_down_con-=1;
     P1OUT^=0x01;
   }
   if(zdxh==1)
           tiaoshi=1;
   P2IFG=0;
}

程序总是进入不了中断?

网友:
IO输出怎么进入中断?   怎么个上升沿下降沿    外部中断都是输入的

网友:
应该先设置方向再设置P1OUT吧?直接if(P2IFG&BIT6){} if(P2IFG&BIT7){}

网友(2011-06-18):
怎么没有关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