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ICC6.31A的自动生成代码器生成的代码有很很大大的错啊,,,,,,调了一个早上还是这样,,,请傻

楼主(2011-04-13):
我用ICC6.31a的代码生成器生成的产生PWM波的程序,,下进去波形还行,但频率狠狠的不准啊,,

我设置输出40KHz的方波,但用示波器看到的频率只有:18.18KHz

我的设置和程序如下: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11-4-13 上午 11:17:55
// Target : M48
// Crystal: 7.3728Mhz

#include <iom48v.h>
#include <macros.h>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B = 0x00;
DDRB  = 0x00;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1;//---------------------------在PC0上输出方波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TIMER1 initialize - prescale:1
// WGM: 4) CTC, TOP=OCRnA
// desired value: 40KHz
// actual value: 40.070KHz (0.2%)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FF; //setup
TCNT1L = 0x49;
OCR1AH = 0x00;
OCR1AL = 0xB7;
OCR1BH = 0x00;
OCR1BL = 0xB7;
ICR1H  = 0x00;
ICR1L  = 0xB7;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9; //start Timer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ovf_isr:14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
//TIMER1 has overflowed
TCNT1H = 0xFF; //reload counter high value
TCNT1L = 0x49; //reload counter low value
PORTC ^=0x01;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timer1_init();

MCUCR = 0x00;
EICRA = 0x00; //extended ext ints
EIMSK = 0x00;

TIMSK0 = 0x00; //timer 0 interrupt sources
TIMSK1 = 0x01; //timer 1 interrupt sources
TIMSK2 = 0x00; //timer 2 interrupt sources

PCMSK0 = 0x00; //pin change mask 0
PCMSK1 = 0x00; //pin change mask 1
PCMSK2 = 0x00; //pin change mask 2
PCICR = 0x00; //pin change enable
PRR = 0x00; //power controller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insert your functional code here...

while(1)
{

};
}

网友:
自己没有搞清楚之前不要对别人的东西下结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那是为什么呢

网友:
6.31确实有BUG,现在已经7.19了

网友:
楼主还是多看看AVR的数据库手册吧,看看什么是CTC模式,什么是PWM模式,什么时候要重装载,什么时候不需要等等。

网友:
至少要用ICC7.20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电源的问题

我开始用的是开关的,,最后换成线性的就没事了

网友:
【6楼】 guxingganyue

你确定是电源问题,如果换掉后发现正常了,那我推荐你还是换回原来的那个。

看看我4楼说的,对你有帮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这个问题我会继续研究一下的,,,谢谢您耐心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