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10.安装问题。。。有图有真相。。。求大虾帮忙。。在线等。。。谢谢了。

楼主(2011-04-13):
Quartus II 10.0安装好了,破_解过了,编译程序时出现下边这种问题(图片),但是破_解的没问题呀。。。谁能帮我下为什么呢。。。在线等。。。谢谢了。。

楼主:
这个是图片 (原文件名:无标题.jpg)

出现这种现象。。。怎么办呢

楼主:
Error: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 the EP2C5Q208C8 device
Error: Quartus II Fitter was unsuccessful. 1 error, 1 warning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219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Wed Apr 13 13:38:53 2011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1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1
Error: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3 errors, 1 warning
这个是出现的 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编译的时候换一下其它型号,试试能不能编译通过

网友:
将文件夹bin和bin64复制到目录\altera\91\quartus\中,覆盖掉相应的文件

这一步做了没?

网友:
licence不支持你的芯片型号,换个licence试试

网友:
我遇到的 情况和你一样 是装的有问题 我同学和我用的一样破_解文件 可以正常用 我的就不行 是装的不行

网友:
9.0不行吗?
不用装这么新的吧

网友:
PJ不成功,手工拷贝文件到bin文件夹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真不好意思。。周末下班回家一直没上网。。晚上才看到。。没想到这么多人给我回复。。
弄好了。。是BIN文件夹出问题了。。谢谢艾米。。看了你的步骤重新破_解好了。。。谢谢回复我的人。
谢谢你们。。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楼主 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情况 能不能把破_解步骤发上来 看一下啊
我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
好的。。我才看到。。。你给我邮箱我发你

网友:
10.0怎么破_解?看这里。http://www.cnblogs.com/yuphone/archive/2010/08/11/1797248.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 我的邮箱是 haoyangwoaini21@163.com 谢了啊 楼主 现在正在学习、、、多谢了啊 我会等你回复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到记得给我发啊 谢谢楼主

网友:
重新申请license,用9.1的web版就是。不用那么高的版本

网友(2011-05-16):
回复 网友A:
楼主看到我的留言了吗 一直等待中。。。

网友:
licence不支持.我们用的是6.0的,也挺好的。你需要是话,就发给你。还有你拷贝sys_cpt.dll文件,然后找到安装目录下的bin文件夹如C:\altera\quartus60\bin,然后点击黏贴,提示是否替换,点击是。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看到了吗 等待中。。。。。。。。。

网友(2011-08-24):
路径全部为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