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发热严重,拖死CPU供电电压

楼主(2011-04-13):
目前采用STM8S103K3T6+CC1101设计无线抄表,电源为AMS1117-3.3V,样机设计测试时没发现什么问题,但是一批量生产几百个进行老化测试时,发现每天都有几个点出现问题,比例大约为3%,CC1101发热很严重,直接把3.3V的电压拖底至2.2~2.5V之间,导致CPU也没法运行。整个系统就“死翘翘”了。只要将电源开关一下就能恢复。
    大家使用CC1101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呢?或者说使用CC1101设计要注意些什么?
     至今都没法明白,为什么采用3.3V的供电,CC1101会发热到很烫。这款IC有批量同行使用过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楼主,最近也在做这个射频,但是有些问题,特来网站上问问高手们
先感谢楼主能抽出时间看这个帖子,我现在用的是cc1101这个射频芯片,用的无源标签协议是ISO18000-6C,然后现在我疑惑的是单片机给cc1101配置过寄存器后,给标签发数据的时候,怎么才能按照ISO18000-6C的数据结构,那种格式给标签数据呢,谢谢了。另外想问一下smartRF studio这个用法

楼主:
smartRF studio 没用过,呵呵,反正用论坛介绍的CC1100无线串口那个程序移植可以就没有再去研究了。
对ISO18000-6C不熟,不好意思。
CC1101发热问题目前还在测试,使用群脉冲发生器做4级测试时,很容易出现CC1101发热,但是我的产品老化时,没有群脉冲进行干扰啊,也很容易出现发热的问题。
CC1101一旦发热,就无法恢复,好烦啊...

网友:
建议不要用cc1100,选择nRF905吧。4000米无障碍通信,很给力的。

http://www.newmsg.net/Product/NewMsg_RFC36A.asp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楼主用的是无源标签啊,还是有源的?无源的必须要看那些标签协议的啊,您使用什么协议?谢谢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hf10215,nrf905没用过,但是看过它的pdf,感觉他们俩差不多,我现在都开发到一半了,你这些话就不要说了,等以后在开发会考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nRF905发射功率也太大了吧,都不符合国家标准。
CC1101的通讯距离还可以,用收音机的那种拉杆天线,通讯距离可以达到200米,没有加PA的,10mW发射功率
现在继续测试,发现CC1101又有新的问题出现,CC1101的信号强度突然变得很近,在10米内才可以通讯。重新断电也不能恢复,必须重新烧写CPU的程序才行。信号低的问题200个点,测试了一个月,有6个点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不是用电子标签,只是利用CC1101做通讯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谢谢,那你上面提到,没有加PA,这可以么?我记得手册上说的是PA用来形成载波的波形,共分七级,在最高级的波形比较好,你们不用么?是不是这个PA是用来给外界提供载波能量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手册上说,cc1101分idle、TX、RX等好几个状态,这个需要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来回写寄存器么,还是它自身就可以调整?谢谢

网友:
还要罗嗦一句,楼主,对不起啊,5楼那个地方回复错了,不是针对你的,是给三楼说的,不好意思点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还有手册上说,cc1101分idle、tx、rx等好几个状态,这个需要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来回写寄存器么,还是它自身就可以调整?谢谢

需要手动调,CC1101不能长期处于接收状态

网友:
CC1101的ant輸出端到天線之間的匹配線路並未匹配,電流反射回IC。

网友(2011-06-03):
回复 楼主:

你好~一直没注意还有这个板块~
问下“CC1101不能长期处于接收状态”怎么讲?
我现在做cc1101的频率测试,倒是发现让一个点一直接收,一段时间就down掉了,但是复位下系统就又能继续接收数据~
现在还没搞清楚什么情况~
也是3.3v供电,没太注意发热情况~

网友:
是不是跟这个寄存器设置有关

网友(2011-08-10):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好~一直没注意还有这个板块~
问下“cc1101不能长期处于接收状态”怎么讲?
我现在做cc1101的频率测试,倒是发现让一个点一直接收,一段时间就down掉了,但是复位下系统就又能继续接收数据~
现在还没搞清楚什么情况~
也是3.3v供电,没太注意发热情况~

长期系统down是因为lz没有定期手动频率校准吧
还有就是fifo上溢或者下溢lz肯定没处理
我的系统长期的工作,没发生无法通讯

网友(2011-10-12):
我kao,我们之前遇到这个问题,跟楼主的一模一样。
TI官方的人来也没有具体的说法,大概就是注意静电干扰!

网友:
顶上去,让更多的人看到

网友(2011-11-28):
这个问题我没遇到过,强势围观!
请更多的高手来分析分析!

网友(2012-02-02):
我也来顶一下!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