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 用网线150米 100个节点有问题吗

楼主(2011-04-13):
485 用网线150米内 100个节点有问题吗 ?哪位大哥大姐实际使用过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用双绞的对线,手把手连线,选1/32负载的片子没问题
干扰重用带屏蔽的超5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

好的

网友:
三线制, 配匹电阻要接上。一般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