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了 红外接收

楼主(2011-04-13):
本菜正在做一个 红外引导的小车 就是让小车去寻找信号源 打算阻碍车体上安装一体化红外接收头来接收信号源发射的 红外信号
本菜现在郁闷的是 这个一体化接受体 几乎全方位能接收到信号 就算是把这个接收头包起来还是一样对这个信号产生响应(本菜通过在这个接收头的输出端上连接LED来测试这个接收头,有加上拉电阻) 换了几个型号的接收头 都是一样的状况 这还得了? 按照我的理解这个接收头接受角度是很大但是也不至于几乎360度都能有接受 况且是把接收头遮挡起来的情况下?
还有就是都说这个一体化接收头在没有信号情况是高电平 这点没错,有信号的时候是低电平 但是在我这里有信号的时候就和没信号时候的点评相差不到多少 依然是高电平状态(4.5V左右),本来就是打算利用这个有没有信号直接的高低电平转换来识别信号源方位的、
简单的说: 一是,一体化接收头接受范围到底多大?我上述是什么情况?
           二是,一体接收头在接收来自遥控器的信号的输出端的电平该是什么样?有没有接收角度很小并且有没有信号照射能形成高电平和低电平之分,以利于单片机直接识别?

网友:
红外线的穿透能力强?

楼主:
回复 楼主:

那电视机遥控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视机要是把那个接收头的位置挡住了 就没法遥控了呀

网友:
室内测试如果室内空间太小,则因为红外反射,小车将难以判断信号源的方位.室外测试,因为室外光中有大量红外信号,所以会造成误判断.所以在室外测试一体化接收头接收到红外信号要进行判断,信号只有满足特定的编码方式才判定位有效信号源,然后对信号源的方位进行判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室内测试如果室内空间太小,则因为红外反射,小车将难以判断信号源的方位.室外测试,因为室外光中有大量红外信号,所以会造成误判断.所以在室外测试一体化接收头接收到红外信号要进行判断,信号只有满足特定的编码方式才判定位有效信号源,然后对信号源的方位进行判定

谢谢 指教  能不能在就这个对光源进行定位 在深入一点指教一下 既然要判断小车与光源之间的方位关系那就要在当收到信号之后能让小车知道这个代表多少角度 这个角度将怎么的出来呢? 谢谢

网友:
一,常见红外接收头的敏感频率是38KHz,红外遥控器发出的红外波就是经过38KHz调制的,接收头内含解调,出来就是TTL信号,接收距离看发射端的功率,一般8到15米。

二,遥控器发出的是有bit0和bit1码的,并非连续的38KHz。如果一体化接收头连续不断地接收38KHz信号的话,在开头的一小段时间会有低电平出来,但之后就会回到高电平,连续不断的38KHz信号对一体化接收头是不敏感的,(可以考虑用非一体化的)。

三,发射管会有30度的散射角,可以考虑在发射管上套一段长的热缩管,把散射的挡掉。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常见红外接收头的敏感频率是38khz,红外遥控器发出的红外波就是经过38khz调制的,接收头内含解调,出来就是ttl信号,接收距离看发射端的功率,一般8到15米。
二,遥控器发出的是有bit0和bit1码的,并非连续的38khz。如果一体化接收头连续不断地接收38khz信号的话,在开头的一小段时间会有低电平出来,但之后就会回到高电平,连续不断的38khz信号对一体化接收头是不敏感的,(可以考虑用非一体化的)。
三,发射管会有30度的散射角,可以考虑在发射管上套一段长的热缩管,把散射的挡掉。

说得好啊
我发现了这些问题 因为发射管的扇射导致我之前老觉得 发射管 几乎同收到信号 还有就是信号的反射 折射 问题也很严重 我们现在改进的正是你说的
但是我接下来发现问题了 一体化的收头出来的信号都是脉冲信号 就是解码用的 但是在我这个项目中 似乎解码没有什么意义啊  对于这个一体化接收头出来的信号已经是TTL 没有必要AD了吧?那我该如何从这个跳变的信号当中得到有用的信息呢,也就是转换成方位信息?
如果改用接受二极管接收距离就很近 加放大滤波?

网友:
可以考虑把脉冲信号当成二次调,当一体化头连续出来脉冲时,当成有信号,当没有脉冲来了,就判为没信号了。呵呵,适不适用,这个要看对时间的要求。